[拆解] 拆一个博士的雨刮器,听说有假的,也不知道真假

楼主(2023-08-20):
最后这个东西看了半天没找到拆的方法,仔细看了下应该是塑料装进去之后再把钢片的四个角压进去卡住的

网友:
无骨结构好像都这样,不复杂

网友A:
这个胶条怎么拆,就是不想换一整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胶条怎么拆,就是不想换一整个,贵

旧胶条破坏性的拆除,两边塑料头取下来,新胶条装上再卡上塑料头就行了。

网友:
不需要拆的这么散,胶条是卡进去的
拆解和安装胶片方法某宝上卖胶条的都有视频,对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看着像真的,看那些喷码,一般厂商都不带的,以前拆过一只原厂博世代工的货,确实好

网友B:
别小瞧这东西,假的很多

网友:
双胶条的好用些

网友:
胶条大家都买哪种用来换?

网友:
原车雨刷器还能用的时间长些,换过一般1-2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小瞧这东西,假的很多

要怎样区别真假

网友:
这玩意真假没多在区别。。

网友:
看胶条的柔软程度,如果是很软的那种就是真品,稍微有点硬的就是假货。其他的钢条,塑料件之类的正品和假货差不多的,看不出来

网友:
正品胶条都是定长成型的,末端都有编码。仿品一般都是剪裁的,末端形式不一。

网友:
我已经躺平,就买最便宜的,勤换就完事,买过便宜的胶条,自己剪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怎样区别真假

不要问,问就是都是进口的,举报查的话,哪有进口的

网友:
雨刷进口的全是骗人,说不定全球80%的全是中国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胶条怎么拆,就是不想换一整个,贵

旧的胶条,拉掉,两个铁片间的缝隙空出来,这样方便取两头的塑料套。
不然正品的头比较难取的,卡的很紧。

网友:
换过胶条没原装的好

网友:
就买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