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信天邑TY1208-Z电视盒子4K高清,没电源没遥控器,不会玩,只能垃圾...

楼主(2023-08-20):
上周去看房子漏水情况路过地下停车场垃圾场,顺手捡了个电视盒子和一个飞科充电头。

飞科充电头输出5V1A,插电源上没爆炸也没跳闸,测了一下输出5.14V稳定,应该能用,
就是8字接头接口没Type-C好用。

电视盒子外观良好,就是没电源,没法上电看好坏,网上搜了一下,刷机教程挺多的。

四颗脚垫下面暗藏螺丝,拧下螺丝,上盖自然打开。

主控晶晨Amlogic-S905M-B,搜了一下,这个型号的电视盒子好像能刷机:
各种S905机子配置参数
晶晨S905L是个什么型号
是移动运营商定制型号,去除了一些用不上的功能,但CPU频率没变,还有一个W的就是阉割版了,降频+删功能,如果你是想买盒子玩的话,905有很多版本,X3、X2、X、D、M、L、W。
最强的就是X3,905的终极版,各方面都有所增强,但就我个人而言没多大意义,看电视用905L都够用了,如果要刷机玩游戏,也没必要用最好的X3,905M就够了。

海力士SKhynix的8GB闪存,整体应该是1GB内存+8GB闪存的配置,可惜了不会玩:

金士顿这个应该是内存,不知道从哪儿搜资料,百度不出来,淘宝、嘉立创、半导小芯都搜了,
没有,有专业的大神可以告知一下:

背面没啥东西,想问一下,那一圈粗铜线是干啥的?

还有个网络变压器,广东美信科技的H12107DK。
角落里还有无线网络控制器,南方硅谷的SV6051P:

要不挂到交易区,转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我有台标清的放了很久一直没有用过现在发现居然用不了只显示一个画面设置不了。

网友A:
可以刷个游戏机玩  这种电源都是12v通用的  路由器 机顶盒  光猫

网友:
估计就是别人扔的,看看能不能利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个游戏机玩  这种电源都是12v通用的  路由器 机顶盒  光猫

+1,我也正想说来着,现在基本上很难说找不到12V电源了...

网友:
金晨905的刷成游戏机固件,玩起来也是很好的。

网友:
两样都是好东西,飞科充电头换个Type-c头也很简单。

网友:
电源很好找的啊,遥控器电信的机顶盒基本都通用,我们这移动和电信的都通用,不过最近两年移动比电信良心,配的都是蓝牙遥控器了

网友:
这种运行商的盒子,一般都是1+4G的配置,不会很高的,可以满足基本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S905M-B这个芯片很少,固件应该不多。。。。

网友:
这个网上可以找到固件包试下,可以折腾下,注意有可能是高安版,要特别小心刷的固件,一不小心就会成砖。已有一个成砖了。楼主如不折腾就送我折腾吧。当然我出运费。

网友:
找个12V电源吧,5V1A不够的,至少得5V2A才勉强。主板背面的粗铜箔是预留给屏蔽罩用的,只是厂家偷工减尿省了屏蔽罩而已

网友:
这种电源不难找啊

网友:
电源和遥控器大部分通用,可以自己折腾玩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

楼主:
垃圾佬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没Type-C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