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网线对接头

楼主(2023-08-20):
看见啥拆啥,不拆难受。

正好桌上有个网线对接

本以为里面有焊点啥的,
纯纯的物理连接。
看这质量以为咋的也得值5毛,
上网一查1毛8,还是零售价。。。

网友:
这还真够简单粗暴

网友:
直连比焊接好太多

网友:
便宜货,我现在用的那个是塑料里面包金属,类似于高端网络设备的金属网口一样,似乎也没贵多少

网友:
这个不用拆基本也知道是这么个样

网友:
磁铁对它无效?

网友:
有些直连的只有4根线的

网友:
实体店买的话,估计要1元。

网友A:
家里也有几个,当时好像5元一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几个,当时好像5元一个买的。

实体店买的吧,我们这电脑城,一个鼠标180元。当时我就惊呆了,上网查同款35元还包邮,我祝他生意兴隆。

网友B:
这种是最差的对接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最差的对接头了

1毛8,还要啥质量。这就不错了。

网友:
这玩意儿里面铜丝很软,插接个几次就完蛋,要拆开来掰回去

网友:
家里也有几个绿联的,比这个外观看起来要强但内部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就是铜丝弯几个弯,然后弄个塑料支架固定好位置

网友:
时间长了,容易网络故障。。。。

网友:
这货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断信号。

网友:
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铁丝镀铜,这样连接可靠性和刚度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