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os,Windows硬盘的排列顺序分析

楼主(2023-08-20):
因微软官网的文档中,没有明确提供关于Windows磁盘物理排序规则的具体信息,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以下数据均为本人多年使用经验和实际测试得来,特整理出来给有需要的人参考。

为了后面方便说明,把相关的硬盘的排列顺序取个简称:
  1. 主板上硬盘的排列顺序               -> 主板顺序
  2. BIOS中硬盘排列顺序                 -> BIOS顺序
  3. Do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 DOS顺序
  4. Window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 Windows顺序

假设主板顺序:
  SATA0  ->  西数500G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SATA2  ->  希捷1000G

设置BIOS顺序: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SATA0  ->  西数500G
  SATA2  ->  希捷1000G

Do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 "磁盘 0"
  SATA0  ->  西数500G                            -> "磁盘 1"
  SATA2  ->  希捷1000G                          -> "磁盘 2"

经测试发现,在Dos系统启动盘是排在第0位的,然后其它盘的顺序根据主板顺序依次往后移。

Windows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
  发现Windows下Windows顺序和主板驱动有关,安装主板驱动前后磁盘驱动器中的位置信息对比 如图:

  这里分2种情况:
  1.  未安装主板驱动时的Windows顺序
    SATA0  ->  西数500G                            -> "磁盘 x"  不确定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 "磁盘 x"  不确定
    SATA2  ->  希捷1000G                          -> "磁盘 x"  不确定

  2.  安装主板驱动后的Windows顺序
    SATA0  ->  西数500G                            -> "磁盘 0"
    SATA1  ->  金士顿120G(系统启动盘)  -> "磁盘 1"
    SATA2  ->  希捷1000G                          -> "磁盘 2"

  测试发现,未安装主板驱动时多盘的Windows顺序每次重启电脑后都会发生变化,这个Windows顺序根本没法确定,
  而在安装主板驱动后Windows顺序是和主板顺序一致。

建议
  把安装系统的启动盘插在SATA0,随后再把想排在后面的盘插在SATA1,以此类推。

网友A:
一切以BIOS识别的为主,除非在进入DOS或者其他系统之后需要枚举设备

但是这个也有例外,比如有两个以上被激活的磁盘主分区的时候可能初始化失败,或者两个使用BOOTMGR引导的系统同时被BIOS识别的时候启动的顺序会有几率出现混乱的现象,不过默认情况下会以BIOS为第一启动系统去枚举设备并识别可引导的设备后从第一个识别的设备开始引导

翻译成人话:清空默认值的BIOS只认第一个启动设备,系统只认自己所在的设备

最后补一句:系统盘所在的区域无所谓顺序,除非A4-5000这种奇怪的板子插在SATA-0之后的XP系统无法启动,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咋回事

网友B:
win系统比较复杂,因为内核不同,而且还有mbr和gpt分区格式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结果。
对于mbr分区来说
win9x的规则是:
1.启动分区一定是C,同时启动分区所在的硬盘编为0#硬盘,其余硬盘按BIOS里的顺序依次编为1#硬盘、2#硬盘等等等
2.分区排列顺序是启动分区(0#硬盘激活分区),1#硬盘激活分区,2#硬盘激活分区……0#硬盘扩展分区(扩展分区内所有逻辑盘依次排列)、1#硬盘扩展分区、2#硬盘扩展分区……0#硬盘剩余主分区、1#硬盘剩余主分区……

winnt(win2k、xp及以后)的规则是:
1.启动分区一定是C,同时启动分区所在的硬盘编为0#硬盘,其余硬盘按BIOS里的顺序依次编为1#硬盘、2#硬盘等等等
2.分区排列顺序是启动分区(0#硬盘激活分区),1#硬盘激活分区,2#硬盘激活分区……0#硬盘剩余分区(扩展分区内所有逻辑盘依次排列)、1#硬盘剩余分区、2#硬盘剩余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系统比较复杂,因为内核不同,而且还有mbr和gpt分区格式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结果。
对于mbr分区来说
win9x ...

你的数据有测试过吗?
9x就不说了,应为dos有时还是用得上。

启动分区是C这是死的。这里说的是系统中硬盘的排列顺序,我测试过的机子排序跟BIOS无关,当然不排除有些BIOS会对硬盘的物理排序进行映射,从而导致系统按BIOS中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以BIOS识别的为主,除非在进入DOS或者其他系统之后需要枚举设备

但是这个也有例外,比如有两个以上被 ...

通常是以主板上插的顺序为主的。BIOS中得看BIOS会不会进行映盘顺序的映射。
你们的数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实际测试过?

网友C:
只知道在磁盘管理里按磁盘 0,1,2排列的,具体怎么排的没想过

网友D:
一般手动调了~~~~~~~~

网友:
怎么排的没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知道在磁盘管理里按磁盘 0,1,2排列的,具体怎么排的没想过

有些特殊情况必须要保证顺序不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手动调了~~~~~~~~

这个顺序手动是调不了的。是系统自动管理。

楼主:
不用自然不会关注,等要用的时候这种资料现在网上是没有的。都是靠经验总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是以主板上插的顺序为主的。BIOS中得看BIOS会不会进行映盘顺序的映射。
你们的数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

你说呢

网友E:
这个顺序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顺序重要吗

对强迫症来说很重要,有些奇怪的芯片组也挺致命的,比如我说的A4-5000

楼主:
你就这么张图片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啊。
起码得有头有尾吧。主板顺序,BIOS顺序,系统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顺序重要吗

必须的,有些情况下必须要这个顺序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这么张图片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啊。
起码得有头有尾吧。主板顺序,BIOS顺序,系统顺序 ...

这是我NAS,我要说的在前面我第一次回帖的位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数据有测试过吗?
9x就不说了,应为dos有时还是用得上。

他说的就是正解,这个玩烂了,很普通的东西

没有BIOS顺序这一说法,当然你会得到无关的结论,BIOS只有启动顺序,只影响启动哪个盘,被启动那个盘在系统里的排序权重。如果第一个启动成功了,后面排什么顺序完全没有关系

盘符顺序9x用Letter Assigner可以改,NT本身自带修改,磁盘顺序改不了,因为NT的启动文件本来就写了系统在哪个盘哪个分区,让你改了不就不能启动了,和C不让改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就是正解,这个玩烂了,很普通的东西

没有BIOS顺序这一说法,当然你会得到无关的结论,BIOS只有启 ...

你没有用上而已。

网友:
感觉是跟三楼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