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蓝牙和wifi都在一张卡上吗?

楼主(2023-08-20):
是不是一般的蓝牙,都在wifi卡上?好像很少见到单独的wifi卡或蓝牙卡?

网友:
有独立的蓝牙USB形式,像鼠标接收器一样

笔记本有独立的蓝牙模块,非标准接口,走USB

PCIE或mini PCIE的形式,特例不知道,见过的基本都是一张卡,但蓝牙依然是走USB的

网友:
好像都是分开的吧,反正我拆过的几个都是分开的单独的卡,当然我这拆的几台都是十来年前的老本子

网友:
以前是单独的,现在集成的

网友:
一般是一张卡,部分老式的是一张卡上面wifi走pcie蓝牙走usb

网友:
新卡都是集成的了

网友:
我只见过集成的,早期的应该是分开的,集成好处多,体积小省空间,降功耗提高笔记本使用时长

网友:
现在一般都集成了,

网友:
新机器都是一张卡了

网友:
主板上蓝牙可以集成,WiFi应该是插卡形式的,关键还有天线

网友:
笔记本有独立的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台式机一般都没有

网友:
笔记本的都集成了, 不然多占用一个口。

网友:
十年 前的戴尔7200大屏笔记本从设备管理器上看蓝牙和wifi都是在一个硬件上

网友:
以前的PCIE多是分开的,现在的M.2都是一起的,还很便宜一张才几块钱。

网友:
现在有部分主板是带有WiFi(含蓝牙)模块的。此时其主板型号后缀有WiFi字样。

网友:
现在叫蓝牙无线网卡

网友:
笔记本都是集成的 台式机按需求选择有的主板支持有的不支持 我家台式机没有的买了个USB口的WiFi+蓝牙跟U盘一样我觉得挺方便的

网友(2023-09-26):
一体的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