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煲体(张仲景发给华佗,华佗直呼内行)

楼主(2023-08-20):
张仲景拿过来一个煲药壶的底座。让帮忙看看,还有没有抢救的机会。

摇晃,里面有东西。

打螺丝

拆开

乖乖,是底座秀川了。导致加热盘晃动。

两个部位锈蚀。穿孔。

这里还掉了一个小玩意。

铁皮底座。喷涂油漆工艺

发热盘,为铁质发热管,包裹劣质铝合金,压铸而成。(成本,3.5)

晃动里面声音,是掉了,一个固定铁皮底座的小玩意。

就是这里。(意味着铁皮底座,可以更换,话说是更换成铜件?还是不锈钢?)

取下的加热盘。

有个螺丝锈蚀,取不下,喷WD40,老虎钳取下。

锈蚀的渣渣。

楼主:
二楼继续!

测量最大孔位

第二孔位

固定螺丝尺寸

破伤风负伤。。。。。。。。。。。

经过8天的策划,计算,加各种专家号,坛友讨论,与互相喷,喷喷,喷喷喷。。。。。。。

最经济的方案是,用不锈钢垫片,加不锈钢螺丝固定。最划算。

好像是这么回事。

拧上不锈钢内六角螺丝。

虽然,不知道能用多久,但是这个方案的确可行啊。

地线也加上了。

不错啊。稳固的很。

内六角扳手好评。

插上线缆。(这里要吐糟,插接头,公母,都是铁质。软了。)

完美

运行加热。(水温稳步上升。)

张仲景喜笑颜开,拿回去,给病人煲药去了。还发了朋友圈。华佗,李时珍等众多好友,纷纷点赞,转发。直乎内行。

(本次收费,人工费100元!实际到账0元。)

网友:
出土文物也能修复。

网友:
妙手回春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底盘不搞搞防水漆处理,煲药药汤滚开的时候就有药汤对底盘腐蚀。

网友:
果然是潮州小厂。。。

这种发热盘3.5买不到,出厂成本就差不多

发热盘下面和铁盘连接要用陶瓷环隔热,铁盘最好用不锈钢,这个用的是Q235钢喷漆,热量把漆烤掉了就不行了

铁盘和塑料之间也要隔热,这个没看到有没有

网友:
就是个点炉子啊

网友:
修修接着用

网友:
是不是偏转一点角度打孔安装啊。

网友:
这橙色一言难尽

网友:
修复方式 和我一开始想的一样,后面也有说偏转一些的,觉得不如这样搞的好,就是那个盘,外面二元店里的不锈钢盆,能用上不,

网友:
还我可能会直接丢了

网友:
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
我家的煲粥的电饭锅差不多,都是水漏下去了腐蚀了铁皮。
这种使用环境,即使是304不锈钢也撑不住中药,粥汤的腐蚀。
最好的办法是不盖盖子,水别放太多,使用时盯着。
给熟人修东西很有可能没钱给

网友:
主要是张仲景忙于号脉诊病不讲究,助理太懒,不清理,长期液体腐蚀,高温加速

网友:
发热盘距离底盘太近,导致底盘发热生锈,可以考虑在发热盘底部与底盘之间加隔热材料。

网友:
电热管的盘比电炉丝好很多,就是盘下没有隔热很差劲~或者加高一点也算对付了。

网友:
华佗修不好,鲁班修不好,楼主修好了,牛!

网友:
实际到账0元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