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交换机之间的区别是不是不大?

楼主(2023-08-20):
在论坛看不同交换机的拆机,发现集成度都非常高了。对于不同品牌的千兆交换机,如果速度上没有区别,是不是区别就很小了。

网友:
如果没有网管功能的话基本没什么区别。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散热问题,有些体积太小容易过热,过热不一定不稳定或者死机但是对寿命的影响是一定的

网友:
并发能力和管理功能也差别,还有耐久度

网友:
华为,华三,中兴商用还是比较牛的,其他还是算了

网友:
H3C、ZTE的铁壳交换机还行,预算低也可以看看TP、腾达,杂牌还是算了。

网友:
贵的区别很大

网友:
非网管日常使用基本都差不多,不过元器件使用,做工等对寿命影响是有差别的,又不能拆看了再买,所以还是要看看牌子的。举个例子,很多人拆机换品牌电容就为了稳定。故而华为,华三这类商用级相对耐用些。

网友:
我感觉都也差不多

网友:
看带机量,不大的话应该差不多,散热好的好点

网友:
同一级别的差别不大。

网友:
个人觉得区别不大,如果下东西一般用有线,现在基本上都是千兆。如果wifi,手机刷刷剧,wifi4足足有余。没觉得有一直赶的必要。自己还在用802.11g的wifi设备。

网友:
还是有些差别,我用的水星的千兆交换机就会偶尔导致AP失联或者降速,断电重启就好了,换成一台普通千兆路由器全接LAN口当交换机用就不会出现,但是接口不够用还是坚持用着廉价的水星

网友:
我拆了一个TP的8口千兆交换机,用的还是交流变压器输入的,应该有十年多的机龄,自己拿来用的时候直接把板上的电容全部换了拆机日系电容上去又用了四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还可以跑满千兆

网友:
都差不多,要稳定上品牌的二手机器

网友:
设备太少,测试不了。一般5口8口16口32口你也不可能带太多设备。
设备多,当核心交换用。大概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