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触目惊心的厨房排插和坑爹的机柜大万用排插

楼主(2023-08-20):
欧普1.5米3位排插,9.9元包邮的新国标,在厨房插电冰箱和电饭锅固定使用了3年,想加个控制开关拆开看看。

新国标1.0平方,PVC外皮偏硬

4颗三角螺丝固定,有胶塞,上下盖有卡扣,用塑料片插入撬开。

新国标要求有儿童保护门,造成插头插拔比较费力。电线是压接的,氖泡指示灯是焊接的,氖泡相对比LED耐用一些没烧死。

一体铜条严重生锈,插孔里都是铜绿,连铜线也生锈了。但是我记得这个排插在厨房的位置,从来没有受潮到出现过水珠的程度,没想到里面锈得一塌糊涂。

除锈非常麻烦,原本想用酸洗浸泡的,用那么多酸也浪费钱。用细砂纸打磨了插孔,用洁厕液酸洗,再用清水和酒精洗,再吹干。给插孔加了白色润滑脂,保护门拆了,插拔顺滑了一些。
原装是3mm氖泡串170K 1/4W电阻,可能是电流过大,氖泡都烧黑了。这些厂家氖泡也是接170K,LED也是接170K,氖泡顶得住,LED可顶不住,不知道咋想的?
新换氖泡串1M 1/2W电阻,减小功耗,延长寿命。可惜空间不足没法加开关,焊回原线装好吃灰。

厨房或者浴室之类的潮湿环境可能还是用铜镀镍的插座会比较好,避免生锈。但是铜线也要打胶防潮。

翻出了这个机柜大万用排插,不带线,带C13品字插座,带过载保护开关,现在网上还在卖19.9买。
插孔里的金属件看起来银光闪闪,然而用磁铁测试,零火都吸得紧紧的是铁的,地线反而不吸。丫的,被骗了。现在大万用已经几乎没有好排插了。机柜排插也是骗一个算一个。

楼主:
常见的开关带灯或者氖泡带电阻的都是150K左右,因为这是给出口100V地区而设计的,国内220V使用时,限流电阻要翻倍,然而很多厂家根本没有给国内电压而更改电阻,造成氖泡功率过大发热也大。
建议将氖泡的限流电阻改成500K~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KCD有带指示灯的,6脚的

KCD1 21*15mm只找到3~4脚的10A/16A开关。

换了一个浙江创业的10A开关。空间很小,剪了铜排才塞进去。这些带灯开关功耗远超0.1W也太不节能了。

网友:
潮湿环境铜本来就会生锈的

网友:
正常的吧   这种环境总归有点铜锈

网友:
连铜线也生锈了 还是氧化  生锈是铁

网友:
厨房煮饭,做汤,蒸汽还是挺大的,还是使用镀镍的插排好一些。

网友:
生锈,就不如镀镍了

网友:
水蒸气,润无情无声

网友B:
开始我不看标题,直接点进去快速往下拉,当看到铜绿后,我又往回拉仔细看什么牌子,哦!~欧普哟,记住了,看来此牌子不咋的,貌似我家一直没有欧普的东西,包括灯,

铜绿插排少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不看标题,直接点进去快速往下拉,当看到铜绿后,我又往回拉仔细看什么牌子,哦!~欧普哟,记住了, ...

至少人家是铜的,不比你抖音那铁的强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至少人家是铜的,不比你抖音那铁的强多了

哈哈,东西还在吃灰,不好用,太紧了,还没找到丢的地方,直接丢垃圾桶感觉新新的又不舍得,

网友:
这种东西贵一点不要紧,耐用品、涉及安全

网友:
厨房环境啥都不耐艹。不锈钢纱窗网几年就是纸糊的一样,手指头一捅一个洞……

网友D:
话说,家里装修后,除了卧室电视那里有个插排,别的都是直接插墙上,尽量别用这种插排,尤其是长期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东西还在吃灰,不好用,太紧了,还没找到丢的地方,直接丢垃圾桶感觉新新的又不舍得, ...

建议踩坏了再扔,不然被别人捡回去用,万一发生火灾啥的就不好了,咱不能害人是不

网友:
小电器越来越多,排插避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踩坏了再扔,不然被别人捡回去用,万一发生火灾啥的就不好了,咱不能害人是不 ...

都说到这里了,干脆做了,不然也占地方,按键开关可以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家里装修后,除了卧室电视那里有个插排,别的都是直接插墙上,尽量别用这种插排,尤其是长期使用, ...

这是公屋的插座设计不合理。
厨房所有插座全部都是1.3米高,而冰箱等家电的电源线大多只有1米长,差一点够不着。我家自己设计的是0.8米高冰箱专用带漏电保护的插座。
新买的家电又不能放弃质保把电源线换了,只能用排插延长。
即使公屋的电气设计也是瞎搞。不仅插座高度没按国标,而且接线也是违规,3条多芯软线用一个插座的接线端子做跳线,而且没压端子,螺丝都压断线芯了。

网友:
以前的公牛,一体铜条之前老国标,都是镀镍的,防潮性能好过现在赤裸裸的铜

网友:
公牛的好像都镀镍,镀镍不容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