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锂电池工作电压1.36V

楼主(2023-08-20):
测试一节1.5V锂电池的电压,空载时1.5V,

连接上一个小灯泡当负载,电流大约是140mA,电压下降到了1.36V,

有用过其它1.5V锂电池的网友看看你们的电池是不是这样?

网友A:
这个里面是不是一个小软包+一个ldo搞定啊?
大电流的时候就挂壁了。

楼主:
里面是一节小的锂电池加电路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一节小的锂电池加电路板。

这节电池的电路板损坏了,充电指示灯一直亮,就拆开了,拆出来的小电池还能使用。

网友:
人家就不是设计给大电流情况工作的。

网友B:
容量怎么样?比镍氢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怎么样?比镍氢大多少?

我准备放电一天看看。

网友C:
大电流是这样的了。真要大电流只能用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是这样的了。真要大电流只能用镍氢电池。

才140mA的电流。

网友:
电池不行了呗

网友:
第一次看到里面结构,电路板还是带芯片的,我觉得还行吧,比较正规了
你测量一下全部电池,如果都是这样,那这东西就不是给大负载用的了,小电流那种鼠标键盘用挺好的
或者相机闪光灯用的?

网友:
德力普啊,容量怎么样

楼主:
放了一天的电,降到1.0V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1.5V锂电池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是不是一个小软包+一个ldo搞定啊?
大电流的时候就挂壁了。

应该是DC/DC……
LDO效率和发热量都是问题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我刚用了个摩托车灯泡试了下,二百多毫安灯丝微红电压1.496v,没这么大压降。我的别的牌子充电口侧面,我当时试过充电时电池两端电压会升高至5v多,即充电电压,不是1.5v,撤掉充电电压会降低到1.5v,不知您这个是不是也这样?不可以在线充电。这玩意儿用在石英钟感觉容量没有多大,当然自放电我没有拆开无法测量。

网友:
这样的五号电池确实没有镍氢电池容量大,大电流转换芯片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