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叫雷达的东西,拆开看里面还多复杂~~~

楼主(2023-08-20):
如图,很多芯片,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前面是个铝合金的方盒子,形状像一个号角喇叭,里面还有线圈等看不见,忘了拍图了~~

网友:
看起来复杂,实际上街面上的共享充电宝电路可能比这个复杂,单纯独立元件组成的雷达才叫复杂,芯片集成功能的雷达就没有多复杂了

网友A:
车载电子狗,接收测速雷达信号用的 不具备电磁波发射功能

网友:
没看到号角一样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电子狗,接收测速雷达信号用的 不具备电磁波发射功能

有一种设备叫被动式雷达或者无源雷达

网友:
LM2576是原装芯片,比网上仿LM2596过流秒烧耐用,实在没啥用,可以把磁环电感和LM2576拆下来,替代降压板自带仿LM2596。

网友:
发射端和接受端呢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载电子狗,接收测速雷达信号用的 不具备电磁波发射功能

警察见了也要罚款的,说这个东西影响人家的测速雷达了,属于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警察见了也要罚款的,说这个东西影响人家的测速雷达了,属于非法

实际上是影响收入了。大家都检测到前方的测速了,都不超速了,钱又从哪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