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晒废品级福禄克101

楼主(2023-08-20):
好久不曾发拆解贴了,昨天路过一废品收购站,看到这福禄克……

连电池仓都被嘎了,没打算它是好的,只当拆废展示一下

竟然后壳螺丝都没卸了,直接开壳

上电,竟然正常开机显示,功能切换也正常……

好吧,虽然这货评价不怎么好,但能上手折腾也算减了个漏哦……

网友:
这种货色的要是有好几块的话可以拼一下

网友:
有意思。好评

网友:
好的为什么拆开呢

网友:
显示清晰无比,拆件卖都能算捡漏了

网友:
福禄克入门级表,不过一般家用也可以,虽然没性价比,胜在稳定

网友A:
正经捡漏了
但是折腾起来吧,还得花个几十块钱吧,怎么也要把配件凑齐了

网友:
原来的主人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捡漏了
但是折腾起来吧,还得花个几十块钱吧,怎么也要把配件凑齐了 ...

几十折腾不全,淘宝看了一下,两个按键是30/个,电池盖40一个,电池弹片也要好几大洋,而且还都不包运费……

网友:
做工明显比较胜利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十折腾不全,淘宝看了一下,两个按键是30/个,电池盖40一个,电池弹片也要好几大洋,而且还都不包运费 ...

直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扔了吧

扔就不必了,光主板在淘宝上标了一百多大洋呢……两个按键可以自制,再DIY恢复电池仓触片就可用了,说不定还可发2个水帖呢!

网友:
算是捡漏么?

网友:
牛屎芯片,估计是低端的型号,不过居然还能正常使用算捡漏了

网友:
现在福禄克101改成中文了。

网友:
福禄克也有牛屎堆了,真是都倒退了。

网友:
能捡到就是好运

网友:
福绿克的配件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加个电池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