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疑点:阻容降压里面疑是整流桥烧坏

楼主(2023-08-20):
用了几年的电度表,昨天拿来玩,可能电线接触不好,表里面发出嚓嚓叉声音,然后就黑屏不显示了,拆开发现是阻容降压,一个105j电容加电阻,低成本方案,试问,这种方案的效率会不会很低,相比开关电源如何,发热量大吧?阻容降压年代久了,坏的可能性大的是不是105j电容?如何维修
8月21日更新
按照大神们方案,拆下电容万用表测了仍旧是1uf容量没有变,现在不懂从哪里下手了,请指教疑是整流桥

网友A:
阻容降压适合微功率,寿命长,问题一般都是电容容易失容

网友:
阻容降压正常情况下也是比较耐用的,如果电容质量不好,容易坏(发热鼓包),电容失效的比较多,找质量好点的安规电容替换,也可以考虑用充电头代替阻容降压电源。

网友:
电容容易失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适合微功率,寿命长,问题一般都是电容容易失容

阻容效率怎么样,有没有开关电源高,我看见金羚排风扇直流版,里面拆开居然也用阻容降压,标签上写18v,0.2a,风确蛮大

网友:
阻容降压低成本并不太差

网友:
阻容降压不一定容易坏,容易坏的是用来做阻容降压的元件。电容质量真好的话,带载不超过额定率运行的情况,阻容就不容易坏

网友:
小电流不容易坏,你这种显示LED的电流大些,显示液晶屏的电流小

网友:
阻容降压我用过的无线遥控接收器和红外线感应灯里面基本都是 降压用的安规电容容量下降所引起控制失灵

网友:
主要是电容器质量差,金属层太薄

网友:
7楼说的合理

网友:
可能与原件质量相关。

网友:
花高价,整800V的电容,寿命就能长。。。目前非民用大多还是工频变压器的。。。

目前如果要寿命到两三年,还是非隔离电感降压方案用得多。。。

网友:
我修的分段开关,大都是阻容降压的,都是电容器容量变小导致故障。

网友:
一般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用进口电容很耐用,国产货就呵呵了

网友:
阻容的小功率用寿命还是长的

网友:
原件正品用个五年八年也没问题的

网友:
阻容降压不易坏,就是不能提供大电流

网友:
家里用阻容方案供电的各种设备基本1~2年就要换电容,可能是我买的电容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