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简易电子负载的控制

楼主(2023-08-20):
咸鱼25元包邮买了一个带控制输出的库伦表,指定条件下输出3.3v控制电平。我想把他弄到我的简易电子负载上,如何用这个控制信号来关断电子负载?不想用大继电器。

网友A:
输出接光耦 光耦后级接电位器基准电源端 或者直接控制431供电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光耦 光耦后级接电位器基准电源端 或者直接控制431供电端

是那种开关电源上的光耦么?控制信号接光耦输入,输出直接并联到图中4.7k电位器13端?高电平时光耦输出级近似短路,这样电子负载就几乎关闭了,是这个机制吧。

网友B:
简单点加一个双稳态继电器模块,继电器串在测试端,库伦表控制输出控制双稳态继电器模块,到了阀值继电器断开锁定,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我也用这个lm324电子负载加库仑计测电池容量,不过我的库仑计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加一个双稳态继电器模块,继电器串在测试端,库伦表控制输出控制双稳态继电器模块,到了阀值继电器断 ...

如果测试电流30a,那这继电器估计要很大吧?

网友:
真会折腾,我只会找现成的

网友:
库仑计的开关量输出接个光耦,光耦光电管跨接在电子负载调流电位器的动触点与地之间。到达设定容量后,库仑计输出高电平,光耦内的光电管导通将电子负载的基准电平拉到零,电子负载关闭。

或者用光耦控制个三极管、MOS啥的,三极管去控制运放的供电,也能达到目的。直接用光耦内的三极管给运放供电也差不多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