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跟风做了个气泵,但是缺点不少

楼主(2023-08-20):
前段时间看到几个贴,大佬们做的气泵,一时来了兴致,也凑了一个。想起有一个快20年了的自行车的水壶,一直扔在抽屉里,铝的,量了一下口径,大概是6分口,于是买了一大堆转接头和配件,大概四五十,一个汽车打气泵,只能打到5公斤压力,后面再怎么打也上不去了,后来发现那种压力开关根本不好使,一到压力就停,然后就像喘气一样,mos管都烧了两个(我没用继电器,用mos管来通断),于是又花42从拼多多买了数显压力开关,pnp输出,又发现共用一个电源气泵一工作压力开关的供电就被拉低到0(接其他小负载倒没问题),只能改外供电来驱动压力开关。总之挺折腾,因为是12V的气泵,所以用了威克士的12V电池,2Ah,持续只能用个10来分钟吧。

现在总结是,
1.气泵不行,只能打到0.5mpa(要换泵的话成本又加大,所以暂时这样吧,劲头过了就不想搞了),现在设的是0.3mp以下启动,0.45停止(压力开关用迟滞模式)
2.储气瓶太小,喷2下马上掉到0.2mpa以下
3.12V威克士电池容量太小

耗资:大概各类转接头、单向阀、安全阀、气管、吹气枪、指针压力表、升压模块、mos 管开关总共大概50,数显压力开关42,气泵70,也要160,不算3D打印耗材

优点,体积还算可以,方便移动,可以给多肉吹吹积水。到时再买个直钉枪玩玩。

好了就介绍到这。

效果图

没用数显压力开关和12v电 池之前,不要买下图上面的压力开关,白花了10多块

完工的样子

网友A:
这个水壶估计0.5L都不到,太小了。找找灭火器的罐子,从0.8-2L都可以,再大就太重了。压力上不去还是电源不给力,并2-3块电池试试。

网友:
迷你型的看着小巧玲珑

网友:
精致,小巧,见过最好的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的问题,矛盾,换大了,又失去了轻巧的意义

网友:
做得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图画的好,做的也漂亮,小巧,精致,最好在压力表,电池,线路板,那里再做个保护罩就完美啦。

网友:
气瓶太小也不太安全,毕竟这个瓶子不是为 承压设计的

网友:
真不错, 0.45MPA , 刚可以带动气钉枪了. 用12V 4A电源应该带不动   2AH电池10分钟, 平均电流12A左右了.

网友:
这容积打气球?

网友:
电子压力表不错。就不知罐子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水壶估计0.5L都不到,太小了。找找灭火器的罐子,从0.8-2L都可以,再大就太重了。压力上不去还是电源不 ...

应该是0.5L,有啥用啥,不买了。你这么一说可能是,一开始我用pc的atx电源试的,功率一开始100来w,到最后190w,大概打到6公斤就打不上去了。可能atx的功率不够,下次用服务器的电源试一下。不过对瓶子没信心,怕爆,再高也不敢打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B:
打气泵有自停的可以省下电子压力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气泵有自停的可以省下电子压力开关吗

应该只会停,不会再自动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只会停,不会再自动启动

是啊是啊,哈哈

网友:
电源小了,罐子小了

网友:
当喷子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