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电脑,哪个浏览器比较节省资源?

楼主(2023-08-20):
有些老旧电脑,比如X200这些,哪个浏览器能节省资源?
目前用firefox,感觉有点慢。chrome估计差不多。

网友:
X200太老了

网友:
现在网页内容复制,老cpu跟不上了,没物理4核心的基本上都痛苦,你懂的

网友:
我装的360浏览器极速版,速度还行

网友:
百分浏览器占用少一点

网友:
低配置电脑我感觉还是谷歌浏览器更快些。

网友:
能用的只有360急速了

网友:
火狐浏览器!

网友:
感觉还是谷歌浏览器更快些

网友:
扩大内存换SSD,不用花几个钱,有质的飞跃。

网友:
加固态加内存

网友:
你这个情况换浏览器不如换下电脑。

网友:
就火狐了,启动比谷歌快点

网友:
老版本的360极速版,新的功能多了也费资源。

网友:
我用的世界之窗浏览器,电脑是酷睿T7200CPU,2G内存,打开网页零点几秒开,图片多的慢些,看网络速度

网友:
试试360极速浏览器或者360浏览器极速版,注意这两个是不同的。

网友:
搜狗浏览器,平时常开30个网页,也没事。

网友:
网页50个也没事,暂用内存也不多,不会死机。

网友:
只能是chrome,好像有xp版本的

网友:
换个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