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光纤线失败

楼主(2023-08-20):
买了成品光纤线,墙壁管子大概有一厘米的直径,管子已有二根光纤线,另一根是邻居的。原本以为简单,直接拿起光纤线,从五楼穿到一楼,直接卡在4楼下不下去,失败了。要自己另外买钢丝线穿墙,暂时不搞了,到时叫安装师傅再弄吧。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这么长距离,风险很大

网友:
管太细或者转弯多吧

网友:
这样最不好穿了,可能2根都要废。最好拉外墙

网友:
可以先用穿管器把绳子拉过去,再用绳子把光纤拉到位

网友:
一般不建议在有线的管里再继续穿线 可以把线都拽出来用一根钢丝再把几根线一起穿过去

网友:
把线都拽出来,再用一根钢丝再把几根线一起穿过去,让师傅弄吧

网友:
原来的线接一根绳子拉出来,然后两根线并在一起接在绳子上,拉绳子

网友:
已经有2根线了。用原光纤带过钢丝,再往回带两根

网友:
如果穿钢丝穿不进的话,那就用别人的光纤带

网友:
这个不好穿呀!

网友:
跟里面原有的缠住了

网友:
最好用钢丝带穿。

网友:
加点洗洁精再穿!

网友:
先穿钢丝才行,光纤头子要剪了

网友:
装宽带的会给你搞好的,自己还是别费那劲了...

网友:
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来干吧

网友:
我也想给原有网线管内打根光纤进去,就怕弄得不好把网线也打废了。穿管器估计可行的。

网友:
学英文的时候有教过买两只小白鼠,后面的事都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