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师傅们看一下此电容耐压是多少的?

楼主(2023-08-20):
请师傅们看一下此电容耐压是多少的?

网友:
820uf这个体积,估计耐压6v左右

网友:
6.3v820uf的吧?

网友:
看体积和规格,估计是6v

网友:
6.3V 通过体积容量猜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不放心

电源串个限流电阻

测测看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工厂出厂是怎么确定生产出来的电压是多少的?有专门的仪器测试?

网友:
谢谢楼上大神解答,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工厂出厂是怎么确定生产出来的电压是多少的?有专门的仪器测试? ...

计算、设计的结果。

网友:
有耐压测试仪,也就是高压小电流来进行测试,就是击穿也不会造成毁伤性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工厂出厂是怎么确定生产出来的电压是多少的?有专门的仪器测试? ...

耐压是设计出来的,然后实际生产中抽检验证。

楼主:
这是新买电容包里的,不在电路上,我也以为是耐压6v,可是比同等的耐压6伏的大很多。

楼主:
咱们论坛里有高手,请教之

楼主:
至今无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