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闪灯拆解

楼主(2023-08-20):
一台爆闪灯,拆解了,一块太阳能板,4组8个灯,应该接6v蓄电池的,没有蓄电池,等接两节18650是否可以呢?得降压吧?可以改成常亮模式吗?

楼主:
手机编辑的,怎么就一个图片呢?

楼主:
已重新补上图片

网友A:
太阳能充电板,这个是不是马路上拍照的那种灯?

网友:
等高手,学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编辑的,怎么就一个图片呢?

点击图片插入到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充电板,这个是不是马路上拍照的那种灯?

不是那种,这个是工地旁边警示灯

网友:
啥东西?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吧

网友B:
爆闪
太阳能充电的,还是不要用锂电了。太阳晒热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闪
太阳能充电的,还是不要用锂电了。太阳晒热容易出问题。

寻思着鼓捣着玩一下,把太阳能板放阳台上,延长线至室内,电池什么的就放室内就行了。现在是找了两节18650串联焊上了,这两节电池搁置时间长了,总电压在4.6v左右,这样充电到6v也没事吧?爆闪模式改不了的话,就打算直接从电池接线出来,加一个拨动开关,接一个led灯了,等着试验一下看看效果,今天也不凑巧,下大雨,估计还得等几天了。那个太阳能板的直接输出电压应该在12V吧,昨天中午测量过在10v多点,可能太阳不是很大,板子的角度也不对吧,导致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