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吸尘器到货了

楼主(2023-08-20):
价格15元有线,最终算下来实际上就用了一个集尘盒,

新的带线,这款肚子可以容纳电池

配件齐全

包装盒和以前一样

老款集尘盒坏了,已经丢了,滤网洗了一下

新旧对比,支架老款厚点

右边新的吸风口小些

右边红色排风罩缝隙小些,排风小些

总结:感觉还是老款好些,吸硬币老款能吸进去(里面是2节18650)但要用新的滤网;
新款吸硬币稍微差点,用的新滤网和12V供电;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怀疑老款吸风口和排风口偏大的原因

网友:
以前用移动积分换过一个差不多款式的放车上,仅用过一次

网友A:
二节18650电池不是7.2V吗?直接插入车上的12V是不是劲更大了?

网友B:
会不会是老款的电池放电C数比较大?

网友:
不会是个玩具吧?

网友:
还是家用的无绳吸尘器换个头来吸车子吧

网友:
得过一个,把车保险烧了,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老款的电池放电C数比较大?

我怀疑还是吸风口风叶与口大些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节18650电池不是7.2V吗?直接插入车上的12V是不是劲更大了?

通用的,都一样用

网友:
楼主:请发个链接后者私信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老款的电池放电C数比较大?

里面是2节1500mah的动力电池,几年了,反正我用起来挺好的,

网友:
有个同款,以前测过功率好像百十w左右,忘了,能凑合用,就是感觉电机随时有可能挂掉~

网友:
用过一次,感觉吸力太小,不好用,便宜没好货,就跟洗车机差不多,便宜的都是样子货

网友:
老款电机好强劲

网友C:
玩具级别,别当真

网友D:
小米那个随身无线吸尘器  好,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级别,别当真

不是玩具级别那就用钱来砸出非玩具级别,然后就吸一下桌面碎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那个随身无线吸尘器  好,无刷电机

拿钱说话哈

网友:
新款吸力差点,会不会是电机缩水了。

网友:
这种吸尘器吸力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