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空开的极性

楼主(2023-08-20):
今天无意中发现这只空开上下接线端子标注的极性竟然是相反的,想当然以为内部是交叉导通的,于是用万用表测量了下,否定了自己的判断,很少使用直流空开,所以对自己的无知还是可以原谅的。

于是百度了下,有些人竟然把正负与零火相提并论,直流分正负极,交流才分零火。这个2P直流空开是由两个极性相反的1P直流空开组合成的。

只因为区分极性,原来是与灭弧有关。搞懂了原理,也就搞懂了怎么接线,你看明白了吗?

为提高灭弧能力,直流空开一般会采用磁吹弧加灭弧栅片的方法。空开动作后,产生电弧。电弧在吹弧磁场的作用下进入灭弧栅片,并被分割成很多段短弧,由此可以提高电弧电压、限制电流,加速冷却,从而实现灭弧。
大概的结构是上图那样。
电流与外加磁场的方向关系必须满足要求,才能将电弧引入灭弧栅。因此直流空开才会明确正负极的接线位置。

网友A:
不是画了二极管符号了。。。

里面说是有个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画了二极管符号了。。。

里面说是有个磁铁。。。

不是二极管符号,是带灭弧的开关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二极管符号,是带灭弧的开关符号

直流断路器如何接线?
问题描述:
直流断路器如何接线?

所属产品线:
C65N/H/L-DC

解决方法:
C65-DC如果上进线就看正面电气图上端口标注的“+”“-”,电源“正极”接上口的“+”,电源“负极”接上口“-”,断路器不会改变电源极性所以出线和进线极性相同。如果是下进线就看正面电气图下端口标注“+”“-”,电源“正极”接下口的“+”,电源“负极”接下口“-”,出线的极性也和进线相同。
NSX-DC没有强制的极性要求。
NW-DC产品要看C,D,E的类型,一般N,H型和直流的接地系统确定之后,C,D,E就确定好了,这样断路器后面的端子都已经短接好了“+”“-”的标识都已经标好了按标定的方式接就可以。

首次发布日期:2015/8/14
修订日期:2020/7/9

德力西的那个图说法是错的。。。
这下搞笑了,ABB 和 施耐德 接线柱1234对应电源正负是对不上的。。。这下复杂了,图纸扯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断路器如何接线?
问题描述:
直流断路器如何接线?

对,只要明白上进线和下进线,就知道设计的初衷了,也就不会接错了。

网友B:
不懂,正极进来出去变负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正极进来出去变负极了?

这个标注的是电流方向。你按这个来看就非常好理解了。
上进线,+表示接的是进线+级,下面的-表示的是电流从上流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标注的是电流方向。你按这个来看就非常好理解了。
上进线,+表示接的是进线+级,下面的-表示的是电流 ...

这图一目了然

网友:
就是电弧在电流的磁场受力方向指向灭弧腔吧?
不过内部构造与交流空开有啥不同呢?

网友:
学习了。生活中很少遇到。

网友:
直流空开正负表示电流方向,箭头表示上进线,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理解成正负代表的是电流方向才合理了。

网友:
上过当了,我一开始也以为内部交叉了,直接上电,后端西门子变频器啪啪一声都起了明火,赶紧断电,换回正确线序后再次上电,起明火的变频器竟然能正常工作,猜测是内部TVS保护管烧了,时间紧任务重,就没管它,直接发货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标注的是电流方向。你按这个来看就非常好理解了。
上进线,+表示接的是进线+级,下面的-表示的是电流 ...

看了这图才明白,可也觉得怪怪的。

网友D:
你这两片的是正极线和负极线都经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两片的是正极线和负极线都经开关吗

对,正极和负极是两个独立的开关,只不过区分极性罢了。

网友:
简单点理解,上进线时,左边接正极,下进线是,右边为正极,这样,电弧在磁场的作用下才会进入灭弧栅片

网友:
首先要明确直流电路中,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而直流空开的极性标注是将直流空开本体看成一个负载(想象一下一个用直流电的设备的供电侧是不是一头标注正极,一头标注负极)。电流流入空开的一端是正极,流出的负极,所以进线如标注为正的,出线侧标则标注为负。另一端同理,当电流从空开所供的负载回到空开的另一端时,相当于电流是注入空开,故其出线侧标正极,而进线侧标负。也就是进线侧标为正的一定要接电源的正极,负的也同理。
注意直流空开的极性是不以接反的,否则将影响灭弧,前面说清楚了。尤其是开断短路电流时,如极性反了,电弧不会进入灭弧室,而会吹到壳体上,造成开关烧坏。
我曾经看到过两种空开极性的标注方法,就是进线侧有的正在左侧,有的正在右侧。

网友:
这个图画的不对,不要看,直流和交流是两码事,直流空开最好不要用于交流回路。尤其是那种空开里有个磁铁的,更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