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把可调电源的电源线换成Trvv软线

楼主(2023-08-20):
红包撸的trvv线,确实好线又软,本来还没想到怎么用,这不在理这个电源线的时候,这个trvv线正好在眼皮底下,突然觉得可以换了,原来的线硬,确实不是很爽

楼主:
这个线剥开准备压头子,铰的线渣渣正好吸尘器吸了很干净

楼主:
这不就压好了么

网友:
trvv芯线非常细所以非常软,所以耐折弯,就是线径偏粗。

网友:
热缩管包一下线头

网友A:
明纬改的可调电源吗

网友:
好像叫拖链电缆,我也撸了几条,确实软

网友B:
这个铜芯是多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纬改的可调电源吗

是啊是啊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铜芯是多粗的?

0.75方的线,具体直经没量,一看就是足的

网友:
感觉就是普通的硅胶电缆啊

网友:
拖孩不错,好评

网友C:
淘宝买电线,遇到两次偷梁换柱,名不副实。
宣称橡胶YC线,实际上RVV(PVC塞纸)
宣称橡胶YZ线,实际上有麻绳(偏硬一点点)
真是卖家秀一个样,买家秀却是另外一个样

网友:
黄灿灿的铜,软线用着方便寿命长

网友D:
在哪儿撸的,还有车没

网友E:
线鼻子压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儿撸的,还有车没

红包签到频道,直接搜trvv线就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鼻子压的不错。

必须的额,专家压的自然没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电线,遇到两次偷梁换柱,名不副实。
宣称橡胶YC线,实际上RVV(PVC塞纸)
宣称橡胶YZ线,实际上有麻 ...

人品问题,这么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