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清电信多拔限制原理

楼主(2023-08-20):
1 试过高恪,爱快,多播都不叠加。
2 有人告诉我,光猫下面挂两个路由器分别拔号,上行会单独分开。
3  然后我去测试了,两个路由器下面分别挂着网心云。果然上行单独跑了,但没用几天,我发现被限制了,跑不去了。两个上行之和单根宽带上行,系统在做检测吗?

网友:
电信应该是根据账号来限制你的总带宽的
你可以多拨,是因为他不限制你拨号次数。同一账号可以拨号几次。

网友A:
我这广东电信,一定要有IPTV,能多一个拨号次数就是电信给把普通账号当IPTV用的人开的侧门,避免客诉,同城没有IPTV的朋友试过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拨不通

另外,能拨两个号的路由系统,未必支持单线双拨,可能是设计给双线双拨用的,我这梅林用特定版本才有效,其他系统没玩过,既然两个路由能拨成,那软件上多半还有门道

网友:
单账号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广东电信,一定要有IPTV,能多一个拨号次数就是电信给把普通账号当IPTV用的人开的侧门,避免客诉,同城 ...

1  可以单线多拔,4,5拔多可以,上去就不稳定。

网友:
叠加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100M的3拨,不过发现100M也够我使用了。

网友:
应该是被运营商限制了,限制账号的总带宽

网友:
上传有点效果,下载没用。所以就不玩了。

网友:
100M基本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

网友:
应该是被运营商限制了

网友:
人家有很多绝招,限制拨号次数、端口限流、限制会话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广东电信,一定要有IPTV,能多一个拨号次数就是电信给把普通账号当IPTV用的人开的侧门,避免客诉,同城 ...

难怪,我说广东就是拨不了

网友:
运营商不弄这样的限制,他们怎样赚钱?!不定期的给客户减速就算有良心了。

网友:
运营商后台都有一套流量过滤系统,他们想针对账号抓包分析你的行为太容易了

网友:
我这多播成功,但是单线限制了速度,网速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