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抖音经不起主播的煽惑买了个电动角磨机,看看电池怎么样?

楼主(2023-08-20):
一激动剁手了,角磨机带15节电池,才139。手都后把电池拆看看看,有点失望,单节才1500.这个电池银灰色的外观不多见,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用,如果是垃圾电池就退回去了。麻烦各位大佬看看是不是垃圾电池。谢谢!

网友:
INR(三元锂电) I表示锂离子,N表示镍,R是圆形圆柱的意思。看不出什么厂家生产的。

网友:
电池不做放电和充电测试,单靠外观看是看不出来如何的,尤其是这种没牌子的电池。

网友A:
动力电池容量都不是很大,如果耐用就行。

网友B:
是什么让你激动了?主播太美了还是太帅了?

网友:
买都买了

  还在意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让你激动了?主播太美了还是太帅了?

太会洗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容量都不是很大,如果耐用就行。

放电能力才5C,失望啊

网友:
139能有什么好电池     好的电池一颗就30块了

楼主:
初步决定退了,攒钱咬牙买个东成吧,其实真没啥用

网友:
抖音主播的煽动力太强了。

网友:
只要主机还行,如果用处不大,先玩着,以后电池不行了,换电池就是了,用处不大,再好的东西,也放坏了

网友C:
这价格应该不会太好,人家利润从哪来啊?
前段时间买了两节亿伟3500mAH,说是放电10A,标价都要16+了,比老头买的那个锂电锯的电池有分量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电能力才5C,失望啊

3个并联等效15C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并联等效15C

对头,15c,可以了

网友:
我是想来学习抖音主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让你激动了?主播太美了还是太帅了?

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应该不会太好,人家利润从哪来啊?
前段时间买了两节亿伟3500mAH,说是放电10A,标价都要16+了,比老 ...

然后呢,没测试吗

网友:
看着还行吧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