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LS24D360HL显示器电源灯闪烁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08-20):
美女朋友的显示器她说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打开电源灯就一直闪烁不亮屏,再次触摸也能关,上网查了说是通病程序问题,请问哪位大神有程序赐给小弟一份万分感激!

网友A:
22、24都有,就是这屏拆一次是真费劲的,唉。。可惜我这个后缀型号和你不一样

网友B:
先排除电源供电不稳 再查别的问题 一般是电源电容鼓包导致容量不足电压不稳 带不起负载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6-qz3KvhJsCZqP-qwc6ug?pwd=8888
提取码:8888
我是这个显示器三星S22A330BW   用VGA刷的这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4都有,就是这屏拆一次是真费劲的,唉。。可惜我这个后缀型号和你不一样 ...

看了我这款是从后面撬开后壳,可惜型号不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电源供电不稳 再查别的问题 一般是电源电容鼓包导致容量不足电压不稳 带不起负载 ...

今天拆了后壳,测了输入电压正常驱动芯片旁边也有3.3V 屏幕也有5V电压 应该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电源确认了是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6-qz3KvhJsCZqP-qwc6ug?pwd=8888
提取码:8888
我是这个显示器三星S22A3 ...

这个是在线固件升级,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 谢谢

网友:
通过VGA刷,还得有工装。

网友:
现在是付费知识时代, 拆开,上编程器 ,TB买一个程序 5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