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求教一下1EFL+2246EN m.2板子的土狗位置

楼主(2023-08-20):
有一块2246EN的M2板子,贴了两片东芝TH58TFT1EFLBA8P,原先是单帖了TH58TEG7DDKBA4C,现在应该要增加土狗电阻了,但是找不到位置在哪里。

用2246en开卡软件可以开成功,但是分区格式化错误,用2246XT软件开卡,卡Download MP ISP,估计还是土狗的问题吧,所以请大神帮忙看看土狗位在哪里,谢谢!

网友A:
第二张图片的左边上有个"+"号的电解电容下方有个白色的小圆圈, 小圆圈右边的黑色小电阻就是toggle了

楼主:
是红框里面的这个吗?

网友:
是的, 就是这个电阻.

楼主:
感谢大神的帮助,以后上非土狗颗粒也可以了。目前已经开卡成功,在usb接口测试了一下速度还不错,接电脑的m2口会更快点。

网友(2025-02-22):
为何你量产软件对应的flash不是TH58TFT1EFLBA8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片的左边上有个"+"号的电解电容下方有个白色的小圆圈, 小圆圈右边的黑色小电阻就是toggle了 ...

太牛了,专业

网友:
这个是拆主控量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