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 补全typec接口

楼主(2023-08-20):
请问大神们, 这个tpyec预留口后面几个元件是什么, 有经验的工程师说说如何补全, 笔记本是红米14

网友A:
放弃吧,接插件都不见得能买到,焊上去也不容易

网友:
丝印孔距都不知道

配件很难买到的
还有内部空间的高度
建议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接插件都不见得能买到,焊上去也不容易

随便一搜就能买到, 随便一焊接 就上去了

网友:
X宝有的 地址

不过好像后面有电路,少元器件。

网友:
显然原装的是沉板的,而且固定脚有8个,你们找的显然不对
看样子缺的应该是2个大容量滤波电容,2个耦合电容,1个USB的ESD保护芯片

网友:
用风枪焊上去也容易
但后端的电路不缺件了吗

网友:
这个插口并不好焊接,一不小心板子就废了。动手之前,请对自己的焊接技术及经验做个客观的评估。

当然,你若有专门的设备与技术储备,也是可以成功的。

网友:
笔记本t-c接口是要带协议的,协议匹配到20v笔记本才能充电使用,先看看电路的配件全不全吧  不全只是加上接口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如果是正常能用的本子,在焊接前先掂量一下自已的手艺再搞。否则一朝失足成千古恨。

网友:
似乎是电容类和一个保护芯片,之前焊类似接口不好焊接

网友:
放弃吧,缺少的不止这几个元件的

网友:
红米 14 Pro 有雷电和c口,找找拆解的看看电路

网友:
差2c和一6脚芯片,可以想办法补齐tc母座网上大把的,对上就行

网友B:
没有回流焊我看你怎么把这个接口焊上去

网友:
不好固定呀!

网友:
没有接的元件应该不是现有电路板功能必需,所以就不要想找到并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回流焊我看你怎么把这个接口焊上去

这种高温锡,热风枪都得高温吹好久,板子变色了都不一定能化锡,板子绝缘漆能弄的秃露反帐,就手机主板沉板的接头都不好拆,别说这种板厚了,根本就弄不了,纯是闲的没事找花钱,弄坏就老实了

网友:
弄坏就老实了

烧鸡就舒服了

网友:
不怕难看的话飞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