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漫步者音箱,折腾折腾

楼主(2023-08-20):
这次折腾的目的呢,就是给有源音箱再接一个功放,并且加一个摇臂开关
开关拨过来,扬声器与内置功放通电,开关拨过去,扬声器与外置功放通电
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之前的样子,准备打孔,里面的塑料袋防止铝屑掉进去

打好了,甚至不是圆的
大的装开关,小的装接线柱,接外置功放输出

看看里面

tda2050

淘宝买的接线柱与摇臂开关,接线柱不好用一定是买错了

装,开关左边接接线柱外置功放,中间接扬声器分频器,右边接内置功放输出
只控制这一个声道

音箱自带的输入,这一堆电容电阻是干嘛的

看看变压器,薄薄的一片吸音棉贴在低频上

运放分频器在里面看不到,网上找张图

ok了

那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响

接线柱都连在铝板上,直接短路了
拆开,钻孔从6mm扩到8mm,螺杆上套塑料管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你2030、2050反正打开电源都是boom!

这次没boom
下次一定

补张正面照,性感黑丝

网友:
乍一看以为是TDA2030A组了BTL电路,  细看下来不是.

网友B:
有一对有源轻骑兵,也有此想法,但一直没动手,主要是听的少。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C:
搞太复杂了,直接掏心换成tpa3116d2了,连音量音调控制部分一起换掉,不想麻烦双供电改单供电,也可以上24v开关电源声音比原2030响多了,从单6v到单35v都能出声。再进一步diy可以加上蓝牙模块省掉连接线,追求终极改法可以加上继电器模块,用手机充电头5v常电接蓝牙和继电器模块耗不了多少电,可以连上蓝牙则接通220v电源给功放供电,断掉蓝牙则功放断电,有插电的地方都能放,节能低耗适用,这才叫终极diy

网友:
音箱现在很少用了,相信很多人的装箱都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对有源轻骑兵,也有此想法,但一直没动手,主要是听的少。

躺平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太复杂了,直接掏心换成tpa3116d2了,连音量音调控制部分一起换掉,不想麻烦双供电改单供电,也可以上24v ...

是2050不是2030

我是觉得这2050还不能扔,与3116哪个好听还不好说

你这蓝牙连继电器的玩法真是高端
可惜我不喜欢蓝牙现在一直24小时开机也才2w费不了多少电

网友:
漫步者音箱有好的也有差的,不知道是不是仿冒的

网友:
也有漫步者多媒体音箱,1900T3,电脑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50不是2030

我是觉得这2050还不能扔,与3116哪个好听还不好说

肯定是2050好

网友:
改的外观上得改进下。

网友:
我开始以为楼主错写成了2030,结果认真看,还真是2050。

网友:
这玩意玩的就是一个脑放

网友:
音箱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漫步者不能要求太高,整两路功放太繁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50不是2030

我是觉得这2050还不能扔,与3116哪个好听还不好说

确实。说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这款音箱做工用料还算良心了,有的里面都不能看

网友:
这个品牌的音箱最没有折腾的价值。这是一个精打细算、一分钱一分货的定律体现得很充分的厂家。它所用的喇叭档次决定了音箱的档次和定位,想改改电路、换换电阻、电容来提升音质基本没可能。

网友:
实际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