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恩HD50头灯入手简单使用体验

楼主(2023-08-20):
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在特殊的环境下,双手参与了工作,而由于现场光线的问题看不清楚又腾不出手去安排照明辅助,此时就需要一款能戴在头上的照明工具,最好是聚泛皆可,最好是有其他光源一起的....
譬如本文这款。

整体概述

索菲恩HD50头灯是具有多个光源侧面双电子开关的多功能可充电照明工具。使用航空级6061级铝合金CNC制造,硬质阳极氧化。有一个主灯和两个副灯。主灯使用1颗XHP50D HI聚光灯珠,色温 5700-6000K。两个副灯采用LH351D 5000K 90CRI和LATTICEPOWER XG 660nm,副灯有红色光源和泛光高CRI光源,发光角度:聚光 15°;泛光 76°。HD50配置1颗5000mAh的21700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供电。聚光主灯,泛光副灯和红色副灯分别输出3000流明、1000流明、135流明。头灯尺寸:86mm(长)x29.1mm(头部直径),重量:100g(不带电池)。HD50设计磁性尾盖,电池防反接保护,温控调节,充电指示灯功能,智能的低电震动提醒功能等优点。属于一款专为露营、远足、钓鱼或狩猎等多种室内和室外活动而设计的照明工具。

包装
HD50包装采用双层套盒包装,外壳正面有头灯概貌图,品牌型号以及最大光通量和最远照射距离,背面是一些具体介绍和一些参数,以及下方的商家地址和联系方式及CE认证和环保标识。和以前的包装相比,这次的包装显得档次高了很多,更具品牌化。

包装内部放置有使用提示卡,说明书,备用胶圈,充电线,头灯及配件设计有海绵衬防震,细节处理比较好,头灯整体属于标配,该有的都有了,属于到手就可以使用系列。

细节介绍
HD50 头灯电池仓两端一摸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扭错。不过不用担心,商家在装卸电池的尾盖平面,设置了一个紧/松尾盖换电池的箭头图示,有了这个图示,也就简单明了了。

按图示逆时针扭开尾部连接,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尾部放置了一个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尾部和头部都是由弹簧连接,双弹簧的设计可以电路保证更好的连接,在使用中不会因为磕碰或者颠簸而导致断电。

HD50使用一颗平头5000mAh21700锂电池,安装电池时注意正极朝向头部,然后拧上尾盖。如果装反电池会有震动提醒。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头灯或者防止储存或运输过程中自放电或意外激活,将尾盖旋开半圈或取出电池即可。

利用HD50 本体上设计的TYPE-C接口,可以方便的为其电池充电。充电中红灯闪烁,充满电绿灯常亮。

点亮HD50后,侧面双开关LED指示灯显示电源状态5秒。绿灯:75%-100%,绿灯闪烁:50%-75%,红灯:25%-50%,红灯闪烁:小于25%;

HD50电池头部方向设计有磁吸装置,利用磁吸功能,在特殊的场景或者双手和头部局限性不能配合的情况下,可以把手电吸附在铁质物体表面,彻底解放双手,在狭窄的空间也可以实施工作。

头灯安装和拆卸都非常简单,可以满足多数人的习惯。

简单测试:
官方数据:头灯尺寸 86mm(长)x29.1mm(头部直径),重量:100g(不带电池)。经简单测试,数据差不多。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HD50头灯垂直距离1米,聚光极亮档位,每6秒1个数据。

HD50有2个电子侧按开关,位于右边的是开关按键,位于左边的是模式按键。除此之外,他们都可以调节模式的亮度水平。下面为简单操作过程。

HD50头灯设计有三种不同的灯珠配合照明,可以适应更多的场景,以下仅仅对红光,聚光,聚泛光高亮做了简单测试,效果很不错。

总结

索菲恩HD50头灯设计不错,细节处理得当。做为一款露营、远足、钓鱼或狩猎等多种室内和室外活动而设计的照明工具,我推荐索菲恩HD50 。

网友(2024-12-09):
不错,塑料脚容易断。我的头灯塑料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