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TDS3012改外置记忆电池

楼主(2023-08-20):
(图片)

网友:
为什么要改

网友:
这芯片内置这种电池难道是定时报废,改外置一劳永逸啊,不过改个2032座子应该更好。

网友A:
达拉斯芯片,带数据的一拆就废了。还好这个不是

网友:
这个电池是被胶封着呢吗?

网友:
是DS12C887模块吧?

网友:
楼主应该把它改成电池座,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引线把电池座焊上去,更好!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A:
达拉斯芯片,带数据的一拆就废了。还好这个不是

他这个就是一拆就坏的,你带防静电手套就不会坏,手直接触碰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