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迪士尼蓝牙耳机修复

楼主(2023-08-20):
迪士尼蓝牙耳机修复

同事疯了,没事买这种奇怪的蓝牙耳机

撬一下就出来了

耳机电路板也是如此

单元

折腾了半天

才发现这个奇怪的霍尔短路

剪掉即正常了。

明天更糟糕

网友:
维修方法挺别 致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没啥用的吗?

网友:
听个响,听新闻。

网友:
看着做工不咋地

网友:
剪掉不影响后续使用?大神

网友:
不错呀!跟苹果的耳机差不多

网友:
耳机如饰品。
音质什么的都不重要

网友:
拆掉霍尔元件,开盖不会连蓝牙,

网友:
还是要看音质好不好

网友:
几块钱买过一次,待机超乎寻常,连续6小时正常音量,还剩50%电量。。。音质确实渣一些,也还不错。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霍尔元件可能是检测开盖的,那就不能开盖自动连蓝牙了。

网友:
这这这,当饰品也不选这么难看的啊。

网友:
这元件是干啥的呢,检测开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