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一直绿灯,求解(美科仕)

楼主(2023-08-20):
家里的电动三轮车充电器坏掉了,一直亮绿灯,不充电~

目前的情况:
1、百度了一下,把输出端的BT-152换掉了,但是还是不充电,短接BT152的三个脚后,有输出
2、输出线用表测过了,没断。电瓶也没问题,换充电器就可以充

难不成是换上去的BT152是坏的?再买一个换上试试?

求解~提前谢过各位坛友

↓BT152旁边的二极管MUR1540(测了,也没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问题不在充电器而在电瓶端?比如电瓶充电接口的线断了之类的

网友B:
直接跨国可控硅看看能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问题不在充电器而在电瓶端?比如电瓶充电接口的线断了之类的

电瓶端没问题,换了充电器可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跨国可控硅看看能不能充电

短接BT152的三个脚后,插电动车上。看红灯亮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端没问题,换了充电器可以充

短接BT152后能否正常充电?

网友:
有可能换上的也是坏的。

网友C:
有可能是输出线断了

网友A:
BT152可控硅左边这两个引脚背面的焊点用一坨锡短接就好了,然后插电瓶车上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D:
有可能是BT151控制脚没受到信号,检查一下控制脚的线路。

网友:
期待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BT151控制脚没受到信号,检查一下控制脚的线路。

控制脚是哪只!面对字,最左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脚是哪只!面对字,最左面的?

控制脚是最右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脚是哪只!面对字,最左面的?

网上找个BT151的元件手册看看就知道了,我遇到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可控硅触发引脚的的单片机引脚功能性损坏一直维持低电平,造成可控硅不能导通造成的,有的充电器是靠三极管加触发二极管来控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先把可控硅短接掉,看看能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输出线断了

同感

网友:
这个可控硅是为了防反接的,也就是电瓶正负接反后不导通,这样就造成不带负载时输出端没有输出,电瓶正确接入后,可控硅的控制极通过二极管和电阻从电瓶获得启动电流,可控硅导通,充电器输出端输出电压,开始充电

网友:
查查可控硅控制器什么情况

网友:
BT152应该是防反接和空载保护用的,重点检查门极相连的电路

矿坛上找了个西普尔的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43988&page=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152可控硅左边这两个引脚背面的焊点用一坨锡短接就好了,然后插电瓶车上看能不能充电
...

多谢指点

楼主:
线排查过了,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