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手持暴力小风扇

楼主(2023-08-20):
之前从单位报废的服务器上拆了个小风扇,一直想做点什么,终于抽时间做了个手持小电扇。其实日常并不是很实用,因为噪音太大(号称暴力小风扇,噪音着实很暴力)。要是户外烧烤吹吹炭火什么的应该还行。
没戴森那种无刷风量大,毕竟功率摆那了,那些无刷动辄都上百瓦,这个撑死了30瓦,但是胜在简单便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三通过长影响进气,感觉装进三通后好像没有在外面风量大。

过程没拍照片,主要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50三通、一个堵盖、一小段管,一个5段PWM调光模块、一个带灯轻触开关、一个DC母座、一个4串18650电池组。
按键调速很不错,比网上那种电位器的舒服,那种突出个旋钮不方便单手操作,也显得不上档次。

最后加上演示视频,噪音方面对得起“暴力”二字。
演示视频

网友A:
这个风扇把四角减掉是不是就可以用更小的管子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把四角减掉是不是就可以用更小的管子装了?

赞同 四角切掉 再打磨得圆滑一些更好

网友C:
管子是不是短点好看些

楼主:
这四个角已经是打磨过的了,再小一个规格的pvc管就是40的了,那风扇的外框就会打磨的太薄了,一是工作量大,二是风扇外框强度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最近流行这种暴力风扇,具体用在哪里

网友D:
不知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网友:
风扇靠近管口试试

网友:
体积大了点

网友E:
有没有那个好多人在改的涵道11万转的暴力?

网友:
这个烧烤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F:
这个拿来吹头发定会爽歪歪

网友:
这个好,伤不了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拿来吹头发定会爽歪歪

凉风吹头发会不会吹感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 四角切掉 再打磨得圆滑一些更好

再小一个规格的PVC管就是40的了,要是把风扇打磨到40,外框就太薄了,一是怕强度不够,二是太费劲,手头没有太粗的砂纸,就打磨这四个角费了半天劲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是不是短点好看些

管子长点省的装防护网了,只要不故意往里伸手就打不到,要不然这个转速打手还是挺疼的呢。

网友:
把板子上的轻触开关换成带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还没长时间使用过,风扇标称12V1.4A,实测加到16.8V差不多2A左右,3400mAh的电池如果不虚标,最高档怎么也得1个多小时吧。

楼主:
嗯,便携性差点,但是握在手里手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那个好多人在改的涵道11万转的暴力?

肯定比不了啊,这个风扇标称1万多转吧。不过噪音能给人很暴力的感觉,听着比戴森V8吸尘器开MAX档动静还大,戴森那个电机可是350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