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之前没见过的节能灯泡,竟然看不到贴片LED灯珠???

楼主(2023-08-20):
房内一个几年前购买的8W E27螺口LED节能灯坏了,拆下来的灯泡很轻,全塑料灯罩,没有铝合金散热。
作为拆客,在进垃圾桶之前必定拆开看下,由于是先拆后拍照。外观长这样,打开灯罩后发现没有一个个贴片LED灯珠,很是奇怪,光是从哪里发出的?
只有一个黄色的塑料板,但是正常好的是发出白光的。
于是将黄色灯板敲下来。已经裂开了,但是发现端倪!

在两片黄色塑料板之间有一个个LED晶圆,晶圆似乎用银线或者铝线邦定。
没想到LED灯还能这样做,只需一片LED灯板即可,省去了PCB板,贴片灯工序,降成本成这样,长见识了!!

各位有没有使用过这种节能灯,个人感觉散热不行,难怪坏了。。。
2023/8/21更新:
这个灯泡看结构是一次性的,没办法无损拆开维修,黄色灯板与塑料外壳用胶胶上,很牢固。只能撬开,撬开时灯板要裂开,电极必定脱开。LED灯晶圆是附着在靠电极的一层黄色荧光材料上,中间悬空,下层还有一层黄色荧光材料。散热是没有的。
这个灯泡生产日期是2015年,当时买了几个,虽然没有一直用,但现在只坏一个,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悬空热量出不去功率稍微大点就容易坏

网友:
小孩子玩的那种透明的、能发光的LED气球,里边不就是用的这玩意嘛。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不知道灯珠如何散热?

网友A:
以前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属于非主流的灯了

网友:
塑料板上应该有黄色的荧光粉,就行常见LED一样

网友:
真的像气球内面那个闪闪发光的灯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属于非主流的灯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下面是空调灯我还是没见过,没看到Led线从哪里来,让你见识一下

网友:
有么有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哇?

网友:
这样走一圈LED发光体感觉也不便宜,感觉比拼夕夕一块包邮5W的阻容方案带板小灯炮成本要高。下面那个空调灯是长见识了,难道是线细的看不见,也不像啊,疑惑,有大神解释一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下面是空调灯我还是没见过,没看到Led线从哪里来,让你见识一下

LED在亚克力板下面吧?看第一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下面是空调灯我还是没见过,没看到Led线从哪里来,让你见识一下

明显就是底下射上来的
亮的地方亚克力板压了个孔,光从孔里面折射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属于非主流的灯了

有的东西的数码管/符号管底下就是这样的 直接芯片在上面  自己没法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在亚克力板下面吧?看第一图

那个是光的辐射,不是底下射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就是底下射上来的
亮的地方亚克力板压了个孔,光从孔里面折射出来

不是的,是发光管发出的余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东西的数码管/符号管底下就是这样的 直接芯片在上面  自己没法换

厂家用这种封装的LED,是为了节省成本还是为了减小厚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光的辐射,不是底下射上去的

按照你说的,这灯已经成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说的,这灯已经成精了

主要是自己没仔细研究,所以我也不清楚灯怎么亮的,

网友:
都这么神奇吗

网友:
这种是多颗小功率LED串联的,点亮后发热相对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