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旧款建行握奇etc

楼主(2023-08-20):
正面

一锤砸缝 两锤砸开 手感力度刚好

毫发无伤

合影

背面

能显示 完好 但不用啦

工具

好用

感谢观看

网友A:
那两个是电池?好Q的样子,也很少见

网友:
这种etc大多是卡扣固定,使用指甲或撬片从中间开启,效果也不错。

网友:
这种直接撬就行吧

网友:
ETC拆解不用大锤吧?

网友:
这大锤法至少练了有30年,炉火纯青啊!

网友:
高手啊!大锤八十小锤四十么

网友:
背面有太阳能电池吧

网友B:
背面那一小块是太阳能电池, 另外这种设备都设计了防拆, 一拆就检测到了, 装起来也不能用了.

网友:
里面有一个超级电容

网友:
用大锤开壳技术不 错

网友C:
一个超级电容,一个锂电池,那个锂电池不能充电!不能充电!不能充电!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你是想胸口碎大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那一小块是太阳能电池, 另外这种设备都设计了防拆, 一拆就检测到了, 装起来也不能用了. ...

可以去发行方比如银行或网点试试,我公司2人都成功的再次激活了,没花钱

网友:
你主要目的是来秀锤子的吧

网友D:
两块电池还不一样?

网友:
没什么可在利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是电池?好Q的样子,也很少见

这个,对于这个设计其实是遗毒。

这两个电池之所以选这种二的型号,完全是因为一代开发时候用的14500。  后因为后期长效电流不力,但外壳改成本太高。所以选择了两个合计类似14500的规格,这样外壳不用动了,有解决了14500后期电力疲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块电池还不一样?

短的那个是电容型锂电,容量小,充放电电流大,自放电逊色于长效。主要用于太阳能转换后电能吸收,以及长效锂电放电扩流。虽然是锂电池,但是你把它当电容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超级电容,一个锂电池,那个锂电池不能充电!不能充电!不能充电!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

您老是麻子几世啊,如此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