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电动车控制器,维修启动暂停必须重新拧电门才能起步的毛病

楼主(2023-08-20):
最近几天,突然发现电动车拧电门有时候会突然断电,必须回下电门,再拧才能起步。然后听着电机声音也不对。但又一想电机除了轴承易坏。其他很少坏别的。心想着可能是控制器里虚焊导致的。万一路上撂挑子咋办,立马拆机一顿补焊、加焊。不经意间发现有一个100v470uf电容鼓包了。随即拆下测量,没有容量了,暂时手头没有新电容,就从坏的逆变器板子上找到一个相同规格的电容补上。测量了下容量471uf。(另一个电容还有容量,460uf.暂时手头没电容就不换了)补上后装机检测,发现故障消失了。

网友:
背面大电流地方的锡似乎不是很饱满,可以给它补足

网友A:
看别人的,过大电流的地方还专门做了加强,你这个连锡都舍不得多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别人的,过大电流的地方还专门做了加强,你这个连锡都舍不得多给:

有时候品控为了压缩成本多一点都不上,到时间就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如2楼所说的,确实不像大厂的产品。

网友C:
主控供电不稳定  导致主控单片机重启  当重启发生后监测到油门电压高判断为油门没有回位   基于防冲策略不驱动电机工作  必须关掉钥匙或者捏下刹车

油门转吧的负极线接触不良也会导致系统故障   那时候我的就是时好时坏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开钥匙必须捏一下刹车  向前扭不走  人力倒车还有向前的力     修电动车的直接要换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品控为了压缩成本多一点都不上,到时间就坏了

16年到23年整整七八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供电不稳定  导致主控单片机重启  当重启发生后监测到油门电压高判断为油门没有回位   基于防冲策略不 ...

修车的都是利益最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控供电不稳定  导致主控单片机重启  当重启发生后监测到油门电压高判断为油门没有回位   基于防冲策略不 ...

现在都是换,哪有几个真的会修的

网友:
现在这样的控制器也不是很贵的,修起来太费时间了,如果本来就是小厂的那质量就更不敢恭维了,也是你换了一个元件,用不了几天另外的又坏了,不值得。没事的时候可以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换,哪有几个真的会修的

就是 会接控制器和调线序就不错了

被别人以前修过插头接触不良就直接去皮塞插头里面然后插上的      我后来直接剪掉插头焊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供电不稳定  导致主控单片机重启  当重启发生后监测到油门电压高判断为油门没有回位   基于防冲策略不 ...

这个应该是正解,你说的比较多,肯定是对的

网友D:
不像大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像大厂的产品

本来就不是,关键是也很耐用,用了七八年了

网友:
现在都是换  没有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换,哪有几个真的会修的

真修,人工费也不少。

网友:
18管的,三轮车上才用这么大的吧,电机怎么也得1200w了,板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大厂的,这是我们以前单位出的,虽然也不是什么大厂!

网友(2023-09-20):
绿色的电容看外皮上的品牌应该是尼吉康,但是怎么头顶的防爆纹是红宝石的K字,合作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