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09经典福克斯改10.1寸大屏导航

楼主(2023-08-20):
购了个10.1寸大屏导航,09经典福克斯手动冷气面板框只购到9寸,只能再购9寸转10.1寸转换框,

加工下

加工后

装上

加工4 个小柱(上面两个8mm,下面两个13mm,装后就有一个斜面,屏幕下面不至于盖住空调按钮)

9寸转10.1寸框与大面板四周再加固下(自由发挥选用材料)

原来的4寸倒车影像,刹车灯供电+,-双线电源

拆左饰板引线到中控台(有个螺丝)

拆原CD机

拆下面板下面这两个铁扣要插回新面板下面,不然扣不紧。

松下角4 个螺丝就可拉出原机

拔电源时要按这扣才能拉起扣头(不能硬拔,硬拔是拔不出来的)

扣头拉起样子,现在可以拔了

插上转大屏线束(购面板时一起送购的线束,还有一个收音机天线转接头)插上收音机天线转换头,再插入大屏的收音机插口,插上倒车线束,接好倒车视频线,连接大屏线束上的倒车检测线(是正极12V),负地线有就接无就不接,我的因尾灯处已接地线。如有6针USB线也可接一条到右边杂物箱。

这个AUX 的USB插口另类(另购4Pmini插座)

大屏导航附送的4P USB转接线对不,不能用。

新购经典福克斯专用AUX USB专用无损转换插座线

好似是mini插口,插上就可以了。

拆副驾杂物箱,上4下3颗螺丝(上面中间两颗注意铁扣向上,安装时注意,不然扣不上盖)

下面3颗是有胶盖住的拔开才能松。

拉出

拆右边A柱,装天线,4G天线和GPS天线。4G天线装贴在最右顶玻璃上,GPS天线可吸粘在A柱里面铁里。

卡扣拆时难免有坏。

插好线后装上大屏

倒车影像(开闪光灯拍)

顺便上张网上倒车影像接线图

大屏导航车机大概接口定义图

网友:
不錯  老車換新裝

网友:
下面的开关都挡住了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有点大了,不配套!

网友:
真能折腾,自己用着舒服就行。

网友:
稍微有点大,不如直接用9寸的合适

网友:
也有一个6碟福克斯车机,

网友:
老福换新貌

网友:
工程量不小哦。

网友:
折腾折腾又十年,楼主该换车了。

网友:
自己动手,节约几百元

网友:
真能折腾,用着舒服就行。

网友A:
空调的旋钮还能转吗?

网友:
改的不错,就是有点大了

网友:
大屏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倒车影像

网友B:
导航用手机连着网络都是实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的旋钮还能转吗?

拍照角度问题,旋钮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航用手机连着网络都是实时的。

导航当然用手机方便。这个只不过玩下,跟风潮流大屏幕。

网友:
应该是凯美瑞B导航,我上个月也买了个,卖家给带框线,说可以装,结果到了装不上,没办法退货了。

网友:
改大屏工程量可不 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