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80V电机接线

楼主(2023-08-21):
380V大功率电机,星接与角接启动,接线千万不能错

网友:
星三角启动必须看到接触器,还有时间等。你这也不有全呀。

网友:
现在一个变频器解决问题

网友:
真的不能接错,否则后果挺严重,使用接触器比较方便。

网友:
还是变频器靠谱多了,大功率电机为了降低配电箱成本才会用星三角启动,最起码用个软起,对电机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中的接线不对吧?

网友:
消防水泵据说一般不推荐用变频器

网友:
胶带上是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