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气泵拼夕夕70元typeC充电充气泵带充电宝

楼主(2023-08-21):
拼多多带电池充气泵,大同小异。便宜的50来元,贵的100出头。

50来元是不带电池的。带电池基本都是两节18650,容量有1.5ah的有2ah的(差价10元)。气压表有指针的,有数显的(差价10元),有带充电宝输出的,有单一的(差价也是10元)。
看了很多评价后,买了这个。
简单粗暴,电池是2ah不虚标,带type快充,体积也比普通短一点。70元价位。
数显压力表,可以自动选择汽车,自行车,球类等。
打起声音有点大,用用还可以。比自己买机芯,自己组装,自己解决充电,放电保护,自己搞气压表,自动到达压力停止自动控制,还是要划算一点。

网友A:
我草,拼多多真的便宜。我京东买了个类似的双缸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草,拼多多真的便宜。我京东买了个类似的双缸300多

是真的双缸吗?如果体积差不多的很难搞双缸,如果电池还是两节18650,双缸意义也不大。我也是看了好几家才选的这个,都大同小异,如果买最便宜的,50来元那种,基本都是1.5ah电池,指针表,不带自动停止。

网友A:
看介绍双缸,没有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双缸,没有拆过

你这个应该是真双泵,科技含量要高一些。

网友B:
塑料活塞,注意不要长时间运行,温度高了会化

网友:
塑料件的部件不经用。

网友:
塑料活塞用不住的

网友:
我有一个插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带不动负载,卡缸烧保险,不带负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活塞,注意不要长时间运行,温度高了会化

尼龙跟塑料还是有差距的,

不要看到像塑料就都叫塑料。就算金属连杆,活塞上还不是有一圈密封圈非金属的,只要"塑料“部分强度大于密封圈就可以了。

网友:
给汽车打气可以,给自行车可能不行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充气泵,应急使用足够

网友:
十几年前买的有线款车载打气泵,仅使用过一次,平常都是放尾箱不用担心电池过放或者高温。

网友:
这东西不经常用,电池的反而要担心亏电,还不如有线的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性价比还行。

网友:
这么小的气泵有点鸡肋

网友:
尼龙活塞连杆

网友:
齿轮是金属的,连杆是塑料的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经常用的话买有线的比电池的更实惠省心,我买的是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