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教:一块2.8寸8位的TFT并口屏,能否改成16位的?

楼主(2023-08-21):
一块2.8寸8位的TFT并口屏,能否改成16位的?看排线上R8处有一个小电阻,R16空着,是否存在把这个小电阻换个位置,使得这块8位的并口屏能调整为16位的?

网友:
等待大神讲解

网友:
这个只能找到该屏幕的主控的操作手册看一下,这种屏经验上16位的不多见,串口和8位,4位的比较容易见到

网友:
参数呢?规格书呢?

网友:
用这张照片去深水宝问问,有懂技术的卖家

网友:
我头几天也买了一块2.8"的TFT,默认16位兼容8位,就是改排线电阻实现是兼容,ILI9341驱动。不知你这块屏什么驱动?

网友:
如果FPC接口有1引出6位应该可以改,如果FPC接口只有引出8位估计就改不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的嘛?字数补丁,坐等大婶

网友:
8改16这个操作也行?

网友:
难道这R8和R16刚好对应8位16位吗?应该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应该没这么简单

网友:
没规格书估计困难

网友:
那个是电阻编号和位数关系不大吧

网友:
普中的开发板上带的TFT屏就是改这个电阻,本来可以用16位并口,他们默认是8位并口,把电阻移一下位置就是16位并口了

网友A:
想得太简单了,看不见接口,起码数据线要足够再想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得太简单了,看不见接口,起码数据线要足够再想其它的。

这个是标准的37PIN,支持16位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到差不多的TFT屏说明书,可以确认了。

显示屏的排线上两个电阻:R8和R16
当R8为0欧姆,R16为空,为8位并口模式,数据DB15-DB8有效
当R16为0欧姆,R8为空,为16位并口模式,数据DB15-DB0有效

网友:
当年修老年机,换屏,经常就要跳电阻切换 8/16 bit.

网友(2025-01-26):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到差不多的TFT屏说明书,可以确认了。

显示屏的排线上两个电阻:R8和R16

谢谢17楼的朋友我也有个这个屏,按朋友讲解的确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17楼的朋友我也有个这个屏,按朋友讲解的确可以,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