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水冷液推荐一下

楼主(2023-08-21):
有哪位码友用过水冷液的吗,给推荐一下。零下30℃不结冰,无沉淀无腐蚀。

网友A:
我用的这一款~感觉还可以,性价比高

网友:
零下30度?玩个电脑不至于吧

网友:
零下三十度?不到零下,温度低于室温太多就要考虑冷凝水怎么办了

网友:
这类小众的玩意搜索一下也就那么几个比较出名的牌子,汽车用的倒是符合温度需求,但是不绝缘呢!

网友:
建议你直接灌缝纫机油算了,-30度绝对不结冰也不怕泄漏短路!
那么冷的地方也不需要水冷,甚至风扇都可以省了!

网友:
电脑都上零下30度这么低温了

网友:
零下30度这么低温,冷凝水怎么处理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楼主这是打算超多大的频啊。。。难道是要整个机器浸泡在制冷液体中?   我倒是看到过这种泡澡式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一款~感觉还可以,性价比高

你这是车用的,楼主要的是电脑用的,估计楼主想-30°C条件下超频到8、9、10GHz嘞

网友:
估计不太行,建议直接买个冷库吧,主机放里面,鼠标键盘显示器电源扯线到屋里,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油可以

网友:
-30°C条件坐在冷库里玩

网友:
需要什么指标

网友:
零下30度还用什么水冷 安个风冷得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都那么冷了要什么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都那么冷了要什么水冷。

我们做的是特殊设备,需要带水发货到新疆,西藏,俄罗斯。冬天就要来了。

网友:
零下30度,电脑还能正常运行吗???电容里的电解液都要结冰了吧。。。当年 赛扬300A 满大街的时候,我一朋友家里零下10多度的屋子,电脑就已经开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