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空气的最高温度是多少,或者说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3-08-21):
今天看到热风枪可以调出风温度,

突然想到,出来的风,是有温度的,
那么,热风温度最高多少度?
或者说,空气最高能加热到多少度?
如何实现?
又如何测量空气温度?
热空气的膨胀系数是多少。

网友A:
想一想核Ⅹ弹,上万度毛毛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一想核Ⅹ弹,上万度毛毛雨

那个热量应该来自辐射,单纯热空气不可能一下扩散几公里。

网友:
电弧击穿空气时,这个时候微观下电弧和空气交界处的空气是不是约等于电弧的温度。还有螺旋桨高速旋转时,微气泡爆炸产生的温度能把金属螺旋桨腐蚀掉,这时候微气泡的空气温度又是多少度呢。成千上万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