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空气开关

楼主(2023-08-21):
我家老爷子的电动三轮车 出故障 空气开关经常跳开

怀疑有短路 经测量电路没问题 路试过程中发现颠簸路段开关跳开的几率更大

停车模拟颠簸路况 用螺丝刀敲击开关 发现很容易跳开关 随断定开关损坏

购买新开关换上后故障修复

拆开换下的看看

宗申原车的开关

钻头钻掉铆钉

塑料外壳已经烧变形 触点歪了

破烂一堆

铜留下 其余的垃圾桶

网友:
这东西挺容易坏的

网友A:
负载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B:
是不是要上防震专用空气开关

网友C:
这个和交流空开结构一模一样,应该不是专用的直流空开,好的直流空开的灭弧结构是不一样的,动作机构也太简单了,而且触点也没针对低压大电流的直流通过做过专门加大接触面积的处理,所以,会造成触点过热,外壳变形,总之,这是个不合格的直流空开

网友:
质量有点差。直流容易烧坏触点到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天气热 开关装在密闭空间 散热不好 质量也差 很容易烧

网友:
这个卖的也不贵。真材实料的牌子有什么考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气热 开关装在密闭空间 散热不好 质量也差 很容易烧

换一个岂不是也用不久还会继续坏?

网友:
之前帮人修电三轮也是这个坏了,从单位库房拿了个电动叉车上用的空开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岂不是也用不久还会继续坏?

这次换的质量明显好很多 希望多坚持一下

网友D:
确实容易坏,我的两轮电动车,第二年就坏了,特别容易脱扣。

网友:
更换一个质量好的就行

网友:
我的电驴没有直流空开,直接烧保险丝了。。。。。。

网友:
学习,原来里面长这样

网友:
我的小牛N1也坏过一个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上防震专用空气开关

这玩意儿其实抗震 是里面变形导致的不抗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交流空开结构一模一样,应该不是专用的直流空开,好的直流空开的灭弧结构是不一样的,动作机构也太简 ...

结构一样 这个质量稍微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容易坏,我的两轮电动车,第二年就坏了,特别容易脱扣。

坏这个用了4年多了 我家老爷子用的多 平均不到2年就得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