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多年没有装系统,今天再次装系统,遇到问题,网友回答有对有错。

楼主(2023-08-21):
09年的时候,开过一年的电脑店,那时候县城里是卖电脑的好时候,不过比起来07.08 年,还是错了一点。

当时大多是组装机,因为便宜。所以,当时对系统也有一些了解。上次做系统,是18年了,当时笔记本换固态硬盘。笔记本是联系 ideapad 700-15isk。说起来这个型号,也真是乱,先给大家看看这些型号

thinkpad 700-15isk
ideapad 700-15isk
xiaoxin 700-15isk

最初我一直不确定我的到底是啥型号,因为网上有时候只说是  700,或者只说 15isk

这个电脑原本自带的是机械硬盘, 包含正版win10家庭基础版。因为用的软件不支持win10,所以只能安装win7.当时搞了很久,好像是因为win7 不支持nvme 固态,记不清楚了。最后上了一个sata固态。

现在也是系统只要能用,就不折腾,越折腾事情越多,强迫症也慢慢更改了,也许是成熟了,接收不完美。

今天,手头有个nvme的固态,再加上另一个电脑要把机械盘换了,正好,nvme 装在这个笔记本上,笔记本的 sata固态放在 另外一个台式机上。

看图,

这个牌子的固态,我10年的时候买过一个30gb的,装win7 足够了,虽然不是大牌子,但是,平均一个用1个小时,到现在还是好好的。图片这个就是18年买的,当时价格400左右。没怎么用,估计通电时间不到200小时。

新买的nvme固态,商家做了系统。装机就能用。说起来这个系统,现在有点疑问

现在新电脑基本都是  uefi 引导 + guid 分区。典型表现就是,开机出现logo,logo下边同时出现加载界面(下边一个圆环转动),第二个画面就是桌面或者登录界面。

老的电脑,有的是 legacy 引导 +mbr分区,典型表现是开机出现logo,但是,logo 下边没有加载状态。第二个画面是黑底白字,有时候可能没有白字,但是左上角有个短白色横杠,闪烁2-3下进入桌面或者登录状态。

对比一下,明显是 uefi 加载速度更快,基本开机就是3秒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我这次新买的硬盘,同时支持 uefi 和 legecy。像这种情况,硬盘分区是什格式?

老电脑如果直接把bios 引导改称 uefi,会提示 找不到引导。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把 mbr硬盘改成guid,并创建ueif分区,使其可以在uefi 模式下工作 ?

现在在品牌笔记本,都有一些自己的小门道,这些小门道不是为了方便客户,可能是为了利益吧。

就说我这个笔记本,ideapad 700-15isk,如果自己装系统,不管是 ghost,还是 原版安装。安装完成后偶尔会没有wifi ,屏幕亮度不可调,进入休眠后屏幕黑色,但是背光还亮着。这个之前我也知道,必须下载 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才行(这个软件也叫驱动)。还好,官网有软件,可以自己安装驱动。界面如下

使用官网的驱动软件修复后,大多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无法连接wifi6.奇怪了,因为之前的系统是有wifi6的,换硬盘后只有wifi5.搜索不到wifi6.

看了网卡,是 AC3165.有网友回复,型号是 ac 开头,就是最高支持wifi5.  呵呵 ,说得有模有样。

还有网友说,去官网下载最新驱动,即可支持wifi6.

抱着试试的心态,下载了 驱动人生,提示 网卡可以升级,升级后再次扫描 ,看到了 wifi6 的名字。

驱动人生还提示,声卡可以升级,但是我没有升级,因为之前升级声卡, 造成的现象是右下角有3个喇叭标志,而且,如果一会儿没有声音播放,再次播放的时候,开头会有一个 爆破音。这是18年装系统的时候发现的。所以,这次就用厂家的驱动吧。

到这里,算是结束了。对了,商家买的硬盘,只有c盘一个分区,这样使用有问题吗?因为18年的时候,我也发神经,硬盘只做一个分区,导致的现象是,如果插入upan ,系统会自动识别成d盘,有些软件会把某些数据放入d盘,再拔掉U盘,软件就没法运行。

要不要在分一个 d 盘,出来呢?

网友:
现在的电脑好多都不支持老式的启动方式了

网友:
详细的过程记录啊

网友:
看了半天     真长

网友:
其实还是因为搞win7造成的。对新硬件win10兼容性好太多了。win10精简现在很成熟了可以试试。如果用没精简的win10你这配置还是算了。确实就一个字卡。

网友:
使用win7会遇到很多不兼容

网友:
现在安装系统的确不能再以前的方法来安装。

网友:
如果要分区的话可以进磁盘管理点右键看看能不能压缩卷把C压小后面的就可以分成DEF了

网友:
win7没有nvme驱动,要自己添加。

网友:
SATA的硬盘,大部分主板都可以支持mbr+uefi的方式启动,mbr+legacy就更不用说了,UEFI主要是FAT32(16)启动分区及启动文件;有些人会向BIOS插入NTFS(exFAT)驱动,那就连FAT32格式的启动分区都不需要
NVME的硬盘,新旧主板支持哪种方式启动只能亲自测试了,老的AMI(不带UEFI)BIOS还能通过插入模块的方式,支持mbr+legacy的方式启动呢
笔记本的硬件不像台式机的要考虑组装的兼容问题,驱动还是用官网的好,第三方安装的或多或少都点问题

网友:
硬盘小可以用win10精简版,win7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前段时间搞dell h61 电脑竟然不支持 uefi

网友:
精简的win10系统。

网友:
现在装系统的似乎很少了呢,也就自己新买的组装机才会又这个需求。

网友:
WIN系统硬盘都是NTFS分区格式啊,找个闲置的U盘安装一个微PE系统,再下载原版ISO镜像系统,用U盘启动进PE系统安装很容易的,要先把C盘全部格式化清空再安装成功率高些

网友:
我也是,现在装系统少了,所以也不会装了。

网友:
【新提醒】Windows 7_32&64位六合一精简版〈2023.8.11〉-远景论坛-微软极客社区 https://bbs.pcbeta.com/viewthread-1974209-1-1.html

网友:
“老电脑如果直接把bios 引导改称 uefi,会提示 找不到引导。”这是硬盘的ESP区无引导文件,guid分区后硬盘会出现3个分区,即ESP(容量300MB)、MSR(容量128MB)和系统,前2个区默认是不显示的。建议硬盘重新分区较好。

“硬盘只做一个分区,导致的现象是,如果插入upan ,系统会自动识别成d盘,有些软件会把某些数据放入d盘,再拔掉U盘,软件就没法运行。”这种情况是安装的系统都不是原系统,使用的是后来别人修改过的系统,修改的系统防止系统盘过大或保护文件的将C盘的文件移到D盘,所以建议还是将系统弄个D盘。

网友:
现在装系统少了,所以也不会装了

网友:
我感觉你这装系统方法, 缺了一步,  首先旧的ssd要用Diskgenius清除扇区数据,  这样差不多就是个没有引导和分区信息的空盘, 你再用纯净版系统u盘引导安装,  应该会自动按最合适的方案给你建立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