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修改积分电容失败

楼主(2023-08-21):
买了几个630V 224J,昨天和今天分别给DT890和136换上,890效果非常明显精度提升2个字,和702对比结果换完后与702相当,136刚换没有任何效果,单独替换和并联,包括C15都没有提升,看来只能换电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136不需要换?

网友A:
我也换了,反正换了有好处没坏处,要想压线,调整一下分压电阻就行,我有3台136,2台分压电阻不需要任何调整,1台需要调整101k和1.111m的,双积分的表总感觉测量500k以上还有1m以上的电阻更稳定一些,用表笔测量,偏大不大,可能这就是双积分一直还有市场存在的意义吧

网友B:
我调了个电阻,没换电容。最多1个字的误差,而且还是偏大,就不用折腾电容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1629-1-1.html
一般来说,胜利和优利德没必要折腾积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了个电阻,没换电容。最多1个字的误差,而且还是偏大,就不用折腾电容了。
https://www.mydigit.cn/thr ...

我试了100Ω用了可调电阻并联大概13K得到数值跟702差不多,1K,10K都需要调整,蛋疼暂时放弃了,还得买一堆电阻挨个测试,用可调电阻的飞线,并联的话还没那么大的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了,反正换了有好处没坏处,要想压线,调整一下分压电阻就行,我有3台136,2台分压电阻不需要任何调 ...

我的100,1K,10K都需要调整

网友C:
原汁原味的,也凑合还行吧,感觉没必要折腾。  小电阻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汁原味的,也凑合还行吧,感觉没必要折腾。  小电阻差点意思!

不折腾了,就是感觉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了,反正换了有好处没坏处,要想压线,调整一下分压电阻就行,我有3台136,2台分压电阻不需要任何调 ...

大佬的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