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蓝牙无线键盘

楼主(2023-08-21):
家里的一个无线键盘掉地上摔了一下掉了两个键,本来可以不拆开装上的

想着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的,里面有没有问题就拆机了
先看看目前的样子

还好,按键没有掉,找到了可以直接装回去

背面什么都没有,是个充电的所以连电池盖子都没有

在四个角有橡胶垫,扣开里面有4颗螺丝,有一个摔断了没找个胶水就放弃了

里面就一块电路板,一个排线,排线我扣下来拿橡皮擦了一下又装回去了

电路板拍了个图

电池来一下

里面没什么问题就装好了,看看装好后的样子

还算可以。
本帖完。
给自己加把劲!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罗技的

网友:
这种就叫巧克力键盘吧

网友:
也有个,后来把充电口改C口了,要求不高用着还行

网友:
里面空间不小,可以换个大点的电池增加续航。

网友:
是英菲克的键盘?

网友:
里面空间不小

网友:
对这个品牌的东西印象不是很好

网友A:
一般充满电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顺便加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满电能用多长时间。

这个我不用,感觉能用一周吧,这个东西不费电

网友:
这个貌似是给一些平板电脑配套用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白菜价买的。

网友C:
我宿舍也有个,同事说有三个按键没反应,拿来让我修,我拆开后发现按键和背板分开太费劲,分开后不一定能合上,就放弃了

网友:
这种键程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宿舍也有个,同事说有三个按键没反应,拿来让我修,我拆开后发现按键和背板分开太费劲,分开后不一定能合 ...

这个好拆的很,螺丝拿掉最多有点卡扣慢慢来,如果个别键位不能用拿铅笔把排线涂一下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白菜价买的。

不知道多少钱买的,我不用这种,感觉有点小了,正常用足够了

网友:
拆都拆开了,不改大电池,不改C口吗?

网友:
正玩的关键时刻没电了,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