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米的120W和67W充电宝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23-08-21):
看了一下充电头网的拆解,红米k60p原装120w充电器用的英集芯ip2729,小米欧版120W充电器用的伟诠wt6633p,那这个芯片按规格书,用在充电宝里,配合上动力锂电,是不是进出就能触发小米的120w快充了?它的C口用ctoc线需要哪几个引脚上下拉或者哪几根线短接吗?A口得拆原装的A口母头吧?我有点舍不得诶。

楼主(2023-10-19):
还是说小米的协议需要额外写入芯片里?

网友A:
国内的快充都是私协的,到处都是壁垒阿,外人咋知道他们的触发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快充都是私协的,到处都是壁垒阿,外人咋知道他们的触发机制?

因为我看他们有的充电器用的快充协议芯片,网上是有在卖的。

网友:
接口上有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他们有的充电器用的快充协议芯片,网上是有在卖的。

67W对应的是输出规格11V/6.1A
目前几乎都是9~11V然后手机用电荷泵分压到一半。。。

所以充电宝20W QC快充就已经足够了。要实现30W以上的快充,充电宝也要使用串联电芯,需要均衡,这样才能连续供应功率。然后用协议芯片精准控制输出电压在9~11V 20mV step可调。。。USB-A插座引脚也是特制的。
一般DIY是做不出来的。。。认准带有橙色USB口的小米系充电宝购买就可以了。。。(配合橙色插头的线才能20W以上的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