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纽扣电池带充电器

楼主(2023-08-21):
近两天没啥撸的就撸个这,闲的时候纽扣电池还是挺废的。卖家说这给我发的这个电池就会充电,但是我看跟卖家的图不一样。

网友A:
真的是可以充电的电池么?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容量能有多大呢?

网友:
这板子也么清洗。

网友:
这个型号是可充电的,请放心使用,只是充电得注意电压,不能过压。

网友:
看电压还真可能是充电的,楼主弄块量一下电压拆开电池看看。

网友:
不知道能存储多少容量的电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可以充电的电池么?

就是可充电式的锂离子纽扣电池,容量没有一次性的高

网友:
看充电口还是新产品

网友:
3.6V可充电纽扣电池较少见

网友C:
这玩意我买过几个,不太好用,充电的只有40mah的容量,不充电的正品2032额定是180mah的容量,如果换成这种充电的,你得接受一两个月就得充电一次的烦恼。
这玩意你自己用用可能还行,要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不建议用这种电池,他们可能连换个电池都得指望你上门去更换,更别说充电了,搞不好时间长了他们忘记了,直接把可充电的直接给你扔掉换成普通的电池了,结果是违背了你得初衷。
还有就是个别地方你得小心电压问题,这个电池充满电了比普通2032高了那么1.2v,就是这1.2v就能烧毁个别电器。

网友:
LIR就是可充电的吧,不过这电压比较高,容量也比较小,方便换的地方还好,不方便换的还是用一性的持久。

网友:
估计和耳机里的电池一个容量,我也看到了,但没有刷到红包没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我买过几个,不太好用,充电的只有40mah的容量,不充电的正品2032额定是180mah的容量,如果换成这种 ...

如果容量这么小,倒还不如用一次性的,这充电看似能惩处使用省事儿,实际是增添了麻烦。

网友:
能充电吗?就是能也用不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可以充电的电池么?

有,编号是LIR开头的,一次性的是CR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可充电式的锂离子纽扣电池,容量没有一次性的高

低三倍不止。

网友:
充电器《??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容量这么小,倒还不如用一次性的,这充电看似能惩处使用省事儿,实际是增添了麻烦。 ...

如果真有利用价值,那些小米的用2032的设备,为啥要改相机电池那。。就是容量太小了,本来一次性的就小,这个充电的更小,所以就有人做了转相机用的大电池。

网友:
能充电的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