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酷冷至尊GX450电脑电源,不会修,请坛友看看

楼主(2023-08-21):
自动电源,保险烧了,换一个保险还是烧了,看来没这么简单。

看正反面没有烧掉的痕迹,不知道该从哪里查。

网友A:
保险烧了说明高压部分有短路,NTC,整流桥,几个开关管一路查看看
修不好前排求包邮赠送

网友:
这么多IC的吗,是不是主动PFC的?

网友:
不会修可以挂积分商城出给会修的坛友折腾

网友:
整流桥、高压管、大电容重点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了说明高压部分有短路,NTC,整流桥,几个开关管一路查看看
修不好前排求包邮赠送 ...

赠送就算了,还要包邮坛友玩笑开大了

网友:
修电源要一点基本的理论知识,不懂不要乱动,高压容易电到,我被电过一次
烧保险其实还好修,看看整流桥或者整流二极管、大电容等,高压比控制好修
最近修电源着迷了,看我的帖子去看看有没有帮助,下午继续发修金河田的一例

网友B:
电源不错,不修好可惜了。

网友:
如果只会换保险,就不要继续了,多少还是有点危险的。

网友:
烧保险高压端还有短路,要重点查整流桥等高压输入端元件有没有烧的,然后自觉修好通电时串一个白炽灯会安全很多

网友:
买新的吧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修好的

网友:
密密麻麻的底板

网友:
还得靠自己动手,图片看不出问题的,坛友只能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保险烧的情况。如果只是熔断,说明短路不太严重;如果烧黑,说明短路比较严重。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大体判断短路故障的部位、部件,再进行必要的检查。

网友C:
主动PFC,LLC谐振,3,5V是DC-DC,12V输出可惜不是同步整流

这种电源一般先看PFC开关管有没有击穿;坏了就坏掉,再看后面半桥开关管,整流桥,PFC整流有没有坏的,都没问题,基本就好了。

串联灯泡试机即可。

网友:
这种密密麻麻的双面板不适合小白乱来了,不小心触电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错,不修好可惜了。

虽然不认识你,但是你这张头像很经典,我记住了

网友:
烧保险的,如果是玻璃管保险,看看玻璃壁上烧黑的程度,如果很严重,甚至是玻璃管都炸了,整流桥短路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LLC谐振,3,5V是DC-DC,12V输出可惜不是同步整流

这种电源一般先看PFC开关管有没有击穿;坏了就 ...

感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