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做了个移动硬盘,能长期插在电视盒上面吗?

楼主(2023-08-21):
固态便宜了,把机械硬盘换下来了,闲置也没有什么用啊,测试了一下,还挺好的

想下载一些电影,当作影音库使用,这样想看就可以直接看了,没有卡顿广告啥的

来回插拔也麻烦,可以长期插在机顶盒,或者电视盒上面吗?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平时还是看直播比较多,一直插在什么也没有关系?不会把硬盘搞坏吧?

网友:
U盘长期插过。

网友:
电视便宜想换电视可以长期插,要不最好插U盘

网友:
我连续插过几年,没坏

网友:
检测有坏道的盘插电视上一两年了,现在还可以正常看

网友:
长期不拔肯定比用的时候再插要短寿,毕竟使用时长不一样,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不好说,一般没事,现在硬盘有休眠功能,不读写过段时间硬盘就不转圈休眠了

网友:
一般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建议用来存一些家庭照片之类的重要资料。

网友:
长期插在电视盒上面可以的

网友:
插路由器上,还能往里面复制文件,盒子也能播放里面的视频,有自动休眠功能。

网友:
没问题的,我一个淘汰的硬盘,连续用了两年多,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长期插电和长期不插电肯定都是有影响的,但具体影响有多大,这是个随机概率问题。就像服务器24小时开机,绝大多数硬盘始终是没有问题的一样。

网友:
不好说,不过我觉得没必要搞这么大容量,有个200G就能放很多电影之类了,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长期通电肯定会有影响,毕竟所有机械硬盘都有设计最长通电使用寿命的,不过只是用来装电影那就无所谓了,反正坏了再买一个也不值多少钱

网友:
感觉长期还是机械硬盘好用

网友:
机械硬盘实际上是开关机的时候冲击最大,长期通电反而不容易坏,产品的设计寿命都在10万小时以上,也就是10年。

网友:
机械硬盘长期通电,寿命会有影响。不使用不建议长期插在电视盒上。

网友:
不怎么用也不用长期插着,只增加了耗电。

网友:
如果盒子是长期不断电也就除了耗电没啥了,但是盒子经常通断电那硬盘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