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宝A9002油烟机开机触摸失灵修复

楼主(2023-08-21):
这个机器买了好几年,用的很少,装了大概4年,用气量不到200方
买的时候也是价格便宜,想想先装了后面再看

平时很少用,这段时间在那住用的多一些,刚开始没问题,后面反馈说开机不能用了
这个带挥手感应,两边有两个红外灯,手从左到右  或者  从右到左  一边是开一边是关具体忘记了

准备拍个全图的,结果拍糊了就不发了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拆,百度也找不到,是钢化玻璃也不敢用蛮力,这个牌子网上很少评论,当时主要是价格问题
谈好了就买了,准备买海尔在旗舰店下单了,半个小时后安装师傅来电话说安装要1千多,我直接退货了
在后面就安装了先报的灶具、烟机、燃气热水器(要求不高的话感觉还行)包安装好的
打电话问卖家,卖家是朋友介绍的老乡也好说话,跟我说弄不好他过来,说的包6年还不到

他跟我说这个面板是前面有卡扣(具体不知道是上下卡还是左右卡),钢化玻璃别用螺丝刀翘问题不大,我就找了个废卡慢慢走了一圈边
找到卡扣位置,慢慢拿掉下来一边看了卡扣是往外拉的,另外一边慢慢就拿下来,看看卡扣样子,来个特写,以后坛友就知道怎么扣了

拔掉插头线就下面这样了(也算是烟机全貌)

卖家说估计是油脂堵住了开机触摸,准备清理一下,拿下来的样子,背面忘记拍了

背面有4个螺丝,取下来后里面一个电路板,几个白色的圆帽(感应的话不要这会不会更快一些?)
这个触摸感应不知道什么原理,比按键难理解,就一个弹簧一样的东西
来个主板正面和背面的图,还是挺干净的

看看这个不能用按键,我把帽装上了,这个对应开机(其实我拆开拿板去测试了一下,正常了,很奇怪,差这拆一下)
拆之前不能用,我用湿纸巾和酒精洗了触摸的按键,别的问题就开机不能用,应急就用了红外感应开关机

对芯片来个特写,一个是控制芯片,一个是LED管理芯片,我是这样理解的
芯片型号:SC93F8333M     TM1629A

然后按照步骤装上,再连接试机,正常了。不知道问题在哪,反正能用了 ,我觉得就差拆这一下子
本帖完,加油!

网友A:
应该是插口接触不良,你拔插一下后好了

网友:
拆拆更健康吧

网友:
顺便做了个大保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插口接触不良,你拔插一下后好了

应该不是,只有3根线,一个供电一个地,还有一个信号,除了开关其他都能用,所以不是接口问题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B:
以前我在售后的时候,那些触摸的油烟机触摸不灵,好多都是排线老化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在售后的时候,那些触摸的油烟机触摸不灵,好多都是排线老化断裂
...

谢谢指导,这个线材还可以,用的也不多,下次遇到再看吧

网友:
传感器脏污了或者角度偏了一点接收不良。
挥手开关已经很便宜了,各种贴牌都有,抽油烟机要选个吸力大且容易清洁的。
中式机自己安装也就打两个孔拧膨胀螺丝比较难一点。